[电脑] 闲鱼35元的GI945 翻车 大家来评价

楼主(2022-01-29):
去年的买的,还有帖子在,果然是在众坛友的乌鸦嘴下,百分比的翻车了。

卖家描叙是 刷了BIOS 后就坏了,不开机。
交流了下,没有修过,是用 夹子刷的,刷BIOS 校验错误。
到手后看了下,和卖家描叙相符,这个没有什么好扯的。

下面开始是我发挥的时间了。
我开始判断是是 BIOS 芯片坏了,换掉那个 BIOS的 FLASH 就可以了的。

先拆机灌水

1G DDR2 内存,

4G的 异形口 SSD ,

主板

是升腾不是华为版的,所以多个USB口。

大多 的BIOS 版本都是 针对 华为版的。

散热片质量挺好,针对 芯片 车工了不同的高度,还有胶垫。

后来继续翻车的其他 这种其他小小牌子 小主机,做工用料方面明显差了很多

这个cpu 上的黄色导热贴干枯了,后来去掉了

一大块导热贴

南桥?

黄色点的就是BIOS FLASH

通电 亮 红灯,按键不开机

同时淘宝下单了这个玩意,8块钱,真是便宜,不带夹子的,
因为带个夹子价格就翻翻了。

开热风枪吹

高温胶带保护 附近的 芝麻元件,吹跑了可就找不回来了。

一会旧吹下来了。

将BIOS 芯片 焊接到了 转接卡上,

测试下,刷机

确实芯片坏了。

开始折腾

旧板子上,是个MP3 播放器上找一个  相同规格的芯片,
可以顺利读写 ,

焊接回去,故障依旧,
哦或,这下问题大了,又拆下来,刷,依旧。

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又找了一个板子,拆了一个同规格的芯片

还是红灯不开机,
我心里头一片冰凉。

不信邪,网上下单了 全新的 原厂 WINBOARD 25Q80来了,

刷了好几个版本的 BIOS 也不行。

看来不光是BIOS 芯片坏了,电路方面也出问题了,
这个对于我来说就难了啊,

测量了了下 有 通电有12V ,5V ,3.3V 的电压,电流30毫安
BIOS 芯片上有 3.3V 的供电。
感觉是 按开机键根本没有启动起来,没有 CPU 电压 ,
南北桥电压没有,内存电压没有。

测量这个 电容好像是短路了,CPU 供电的电容,
但是拆下来其实没有短路。
这个电容真是难焊下来,贴片面积大,用的40W 的936电烙铁 化不了焊锡,得热风枪吹才行。

至此, 翻车的很彻底。

我总结了一下
1,原BIOS 芯片 确实是坏了。

2,BIOS 不对版也会引起 不开机,但是我后来找卖家要了原来可以开机版的BIOS ,刷了也不行。所以就彻底的放弃了。

3,主板有故障了,但是这个故障不能确定是不是因我拆焊BIOS芯片引起来的,因为我拆拆焊焊了十几次。

4,我这个水平无法确定主板 电路故障在哪里,那个cpu供电电路电容 真是瞎搞。

网友:
看着象拖机盒似的..

网友:
天真了吧?都会用夹子刷的技术了,还能不会判断简单故障?

网友:
简单故障在何处?

网友:
35元还是不算贵。当练手的料板了。这945的主板就是修好了也没多大用处。

网友:
你至少用示波器看一下spi有不有波形,用来判断主板大体工作没有

网友:
手边也有一个吃灰中,干不了什么,装个XP都慢!  好像是AMDCPU的版本

又是单网口!

网友:
折腾才有数码之家的精神,支持,哈哈。

网友:
估计u之类的挂了

网友:
又是可怜的大型翻车直播了。

网友:
把那个因特尔的大南桥芯片还是北桥加点焊油加焊一下大概率能好

网友: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ROM没那么容易坏,如果ROM坏应该有其他问题了,怀疑是3.3V短路了,3.3V短路了基本北桥也挂了

网友:
35包邮,不算翻车,自找的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看看是南桥开机还是IO芯片开机 有图纸就好了。沿着开机针到IT8712看看

网友:
CPU电容阻值低很正常的, CPU本来阻值就很低,应该查其他地方

网友:
这玩意小是小,但是性能是真的渣啊,就算修好了一不知道干嘛,可能跑LINUX是它的唯一出路。ATOM N270是超级垃圾

网友:
35元没必要撕逼,当学费算了。我的5700g加华硕b550板U套装点不亮,万一无法退货才真正翻车。

网友:
除了做做软路由想不出其他的,开个网页都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