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坛友 duomingxing 送的太阳能灯主板换简易太阳能壁灯

楼主(2022-01-29):
再次感谢坛友 @duomingxing

其实十多天前就收到了坛友 duomingxing 送的两块太阳能灯主板和一块电池,也立马试了,只是到今天才发帖。而我也不会改造,只能尝试着简单换一下。因为理解得不够,因此没加上7135没定时都忽略了,那就当不定时感应用好了。至于开关位置,我倒是记得先用焊锡焊上了。

多多送的太阳能灯主板和电池,电池好几条线,也不知道是如何定义的。

原来几块钱买的太阳能壁灯,超级简陋。因为我之前改过外接电池和太阳能板,自己焊过了接线——焊的技术太差了,不太牢靠,拆装多阤容易断掉,因此我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下,很难看也不管了。

超级简陋壁灯电路板背面,只有一个开关。

将多多送的太阳能灯板焊上线,再装到简陋壁灯上。由于原壁灯LED线太短了一些,因此灯板只能斜着放。

简陋壁灯前面的开关按钮胶粒拆下来,再用直接最大12MM的宝塔钻扩大孔径,仍然放不下透镜,只得再出去美工刀扩大。而透镜并不能将灯板卡牢固,又出去1MM小电钻钻孔,装两个螺丝来固定灯板——为了钻这两个小孔,我的钻头基本给废了:钻头螺纹被胶粘满了,用美工刀都刮不下来。
都接好了之后,就用一个老旧的18650电池试,一次就亮了,似乎是成功了。只是亮了三十多秒左右,它又熄了,而且不停熄几秒再亮三十多秒这样转换。可能是因为我的电池电量太少的缘故,误触发了。这两天加一个8节老旧18650电池并联的电源,它居然就正常感应了,正好挂在厅中做小夜灯用!

最后吐槽一下这种双显直流电流电压表,直接用太阳能电池做工作电源,很容易就挂掉:一年前刚买回来用了几天,就已经黑掉了一个;后来改用 18650 电池供电,前段时间嫌麻烦又改为太阳能供电,结果没几天又挂到了,无论接上什么电源,永远都显示图中的数字,不会变化。

网友A:
太阳能出来好像是交流电,要加整流二极管,可能你的表不耐反向电压。这表最高30V供电正常来说不会挂的那么快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出来好像是交流电,要加整流二极管,可能你的表不耐反向电压。这表最高30V供电正常来说不会挂的那么 ...

不是交流,就是直流电。但是太阳能电池板出来的线不能直接接设备,随着关照强度的变化,出来的电压也是变化的,直接设备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交流,就是直流电。但是太阳能电池板出来的线不能直接接设备,随着关照强度的变化,出来的电压也是变 ...

所言极是,应加一个不超过30V的稳压电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