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什么工具可以将热水器内壁的特氟龙涂层清除干净

楼主(2022-01-29):
一个用了工六七年的电开水器,内壁的特氟龙涂层有轻微破损,露出金属了。网上看了看,高温可以清除涂层,但貌似不适合家庭处理。有没有什么工具,比如抛光头什么的,将涂层全部清理干净?

网友A:
高温+ 烧碱,然后用金刚砂或者钢丝球
我就是用这种办法去掉平底锅上的特氟龙。

网友:
厂家粘上就没想过清除掉,等着自己慢慢脱落吧

网友B:
这东西化学特性非常稳定,什么样子吃进肚子,什么样子拉出来。
我家电饭锅脱落了,我都不管它。

网友:
特氟龙进肚子又没事,胃酸根本分解不掉

网友:
特氟龙涂层,据说只要不超温240度以上,是蛮结实的。

耐热性:杜邦特氟龙涂膜具有优良的耐热和耐低温特性。短时间可耐高温到300℃,一般在240℃~260℃之间可连续使用,具有显著的热稳定性,它可以在冷冻温度下工作而不脆化,在高温下不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化学特性非常稳定,什么样子吃进肚子,什么样子拉出来。
我家电饭锅脱落了,我都不管它。 ...

如果你的电饭锅是铝的,涂层脱落以后最好换掉

网友C:
特氟龙的问题推荐看一部电影:黑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温+ 烧碱,然后用金刚砂或者钢丝球
我就是用这种办法去掉平底锅上的特氟龙。 ...

谢谢,网上有人说可以用酸洗钝化膏,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氟龙的问题推荐看一部电影:黑水

黑水说得是特氟龙在制造时产生的污染,和成品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氟龙的问题推荐看一部电影:黑水

电影《黒水》中C8是毒害人类的罪魁祸首

网友:
塑料,电饭煲上这玩意时间长了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