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RK3328主板重置问题 说是摄像头相关的 连接需要密码

楼主(2022-01-29):
朋友不知道哪里弄的一块主板,说是摄像头相关的看了下主控是RK3328

瑞芯的

一共有两个按键   一个是RESET 复位吧    还有个RECOVER 恢复

目前的问题是连接需要密码  不知道如何重置的问题

如果有哪位接触过 可否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目前试过长按复位键秒   长按恢复秒等均无效

网友:
连USB看看有没有出adb,出adb的话用scrcpy看看有没有桌面,有桌面就好办,没桌面就adb进恢复模式格式化缓存区可能行,这个没试过了

网友:
REC应该是连接刷机软件用的。

网友(2022-03-03):
看下RK3328的Datasheet, 找一下调试UART的位置(盲猜RECOVERY按键旁边的白色座子),接TTL线上去看.
目测这就是块嵌入式Linux板子,支持WIFI,BT,NFC,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