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工控电源改风扇 求助

楼主(2022-01-29):
大家都知道通讯电源风扇噪音很大  简单的跟换风扇行不通  有的是3线 有的是4线
我这个电源是3线风扇 网上买了信号发生模块  模拟风扇发出的频率

现在问题来了

我没有示波器 只有万用表 没有办法知道风扇发出来的频率  自己凭感觉试了半天也不成功,。
,。有大神知道 这么调吗 或知道这么用万用表知道频率 调出自己想要的频率?》?

楼主:
看看工作图  看不懂

楼主:
原装的风扇是12v  开机时候测量风扇电压为7.22v  很奇怪  难道这个主板可以提高电压来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
看看网上能找到此风扇的参数吗?额定转速是多少?
找555的频率计算公式,大约得到差不多的频率就是了。
要不你接个耳机在输出端人肉判断?反正一般风扇转速是几千转换成频率是大几十到一百多赫兹,大约能听到的低频声吧

网友A:
我也这么改过,但没成功。期待楼主找出原因。

网友B:
19.5元包邮,通吃3,4线pwm控制风扇,温控,可以设置反向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的风扇是12v  开机时候测量风扇电压为7.22v  很奇怪  难道这个主板可以提高电压来控制风扇转速?   ...

两线风扇带温控调速的不就是靠电压调整么,跑一下风扇接口线路

网友:
这样弄可行吗?弄个示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改过,但没成功。期待楼主找出原因。

这个电源太怪了  他会通过电压来调节转速  而且又发现电压和转速是成比例   比方所电压7v转速2000 电压10v转速5000  如果你你装555发生器发出的是固定频率  过一会主板发现电压与转速不一致就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5元包邮,通吃3,4线pwm控制风扇,温控,可以设置反向控制

这是那种 好像不是我这种模块

楼主:
现在风扇启动电压变成了17v   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线风扇带温控调速的不就是靠电压调整么,跑一下风扇接口线路

看不懂电路啊 现在风扇不知道怎么变成启动17v了 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