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古董东芝笔记本主板电池怎么是二个串联?

楼主(2022-01-29):
古董东芝笔记本主板电池怎么是二个串联?马甲网上搜一下卖家的东西都是3V单个电池,这个古董玩意怎么是二个串联的啊,有没有大神懂这个的出来走二步指点一下,是否可以用现在世面上通用的单个主板电池代替?谢谢

网友A:
镍氢电池,1.2X1.2=2.4V。

网友:
镍氢的两个小纽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1.2X1.2=2.4V。

主板电池不都是3伏电的么?如果是串联2.4伏纽扣电池还真买不到了,弄二个3伏纽扣电池代替是否可以?谢谢

网友B:
早期的主板上还有3个镍氢(镍铬)电池串联成3.6V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主板上还有3个镍氢(镍铬)电池串联成3.6V供电的。

以前在一台286上见过,三个镍氢串联的

网友:
原因在于 ni-mh   不是锂亚硫  因为电压不够所以两个串联  要是用锂亚硫电池替换用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一台286上见过,三个镍氢串联的

现在网上还有卖的…但是感觉现在用途少了。

网友:
见过和手头有过的,有两把六,三把六,以及以前的街机电脑版上的三个电池摞起来的插针结构,也有四个更大的组合的结构(很少见到,直径跟1号电池那么粗,1MM厚的单体)还有服务器电脑板上的一条带SD133内存的卡着内存上是2个这么大饼子的电池组。总之呢,镍氢的其充电部分是有效的,使用中不断充电,只有放时间久了容易漏液损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一台286上见过,三个镍氢串联的

后换的镍氢吧, 那个年代是镍铬的年代, 镍氢还没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