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带着可变光焊帽打眼了,有改装方法

楼主(2022-01-29):
带着可变光焊帽焊了两三根焊条打眼了,疼,分析后可能是延时不够求改装方法

楼主:
笨办法,用频闪手电照射,慢档发现延时低有漏光,挨个电阻用镊子短路,发现一直电阻,短路时毫无延时跟着手电闪黑屏,阻值105,换个395上去,测试有1~2秒的延时了,。对比手里的2个镜片,改装这个灵敏度低,距离手电20cm有效,另一个可以到30cm,继续寻找灵敏度电阻

网友A:
这玩意本来就不咋地。首先,电弧光产生的时候,焊帽的检测机构需要有一段延迟时间,还得驱动液晶屏动作,这一段时间最少得100毫秒,其实打眼几毫秒就够了。再者,液晶屏的黑度也是不足以抵抗电弧光的穿透。

如果想改的话,焊帽安装个遥控按钮,自己用手动控制比较好。。

网友B:
还是回归老式手持焊帽,手动遮光

网友:
我认为是液晶屏的反应速度不够快,就象成语“迅雷不及掩耳”。

网友:
我认为在手柄上装个手动或者声控开关,要焊接时提前通知下液晶屏动作。

网友:
找点奶滴滴就好了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你加电全黑的情况下焊两根看看,如果还是打眼,就是屏漏过了部分光线,有可能是不可见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本来就不咋地。首先,电弧光产生的时候,焊帽的检测机构需要有一段延迟时间,还得驱动液晶屏动作,这 ...

反应速度够了,摩擦还没起弧的时候药皮燃烧的时候就变光了

网友:
我用的自动变光镜是刚起弧时打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回归老式手持焊帽,手动遮光

手动的没办法加铁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的没办法加铁丝

嘴留着干吗呢

网友:
嘴在面罩挡住呢

网友D:
我也有这东西,但我发愁的是太灵敏了~~起弧那一点小火花就黑了~~把林敏度调低也没用
技术不行,经常黑得过快导致我第一下捅歪了

网友E:
以前觉得自动变光太快了就黑了,现在觉得很慢挡不住弧光不知是太阳能电力不足还是坏了,觉得还是老式镜片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觉得自动变光太快了就黑了,现在觉得很慢挡不住弧光不知是太阳能电力不足还是坏了,觉得还是老式镜片好 ...

应该是电力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东西,但我发愁的是太灵敏了~~起弧那一点小火花就黑了~~把林敏度调低也没用
技术不行,经常黑得过 ...

小火花黑是正常的,第一下瞄准点,你没结婚吗?

网友:
     弄个大探照灯照住焊,现在LED时代弄这个不算奢侈

网友:
变光部分电池没电了,或者变光组件质量不行,买个好点的焊帽吧,我用的迅达A7,买的时候200多,效果很好

网友:
100块往上的,从没有你说的问题,最长的时间是一个早上焊了5公斤焊丝,眼睛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