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海尔小神童洗衣机加个扫码收费控制器,变身共享洗衣机

楼主(2022-01-29):
回老家,折腾个旧洗衣机作公共用途……
某宝淘的微信小程序平台服务款,支持支付宝、微信、投币三种方式付款

简单看看里面,新的没有试好收货就不细拆了,以防万一弄坏了扯皮
一块主板,一个投币器总成,一个4G联网盒加个数码管显示屏

没想到启动安钮的线是掉的

看看要改装的洗衣机,以前是大伙随便用,

加装过程就是弃用原洗衣机控制主板,把电源、电机的正反控制,进水,排水,水位控制、安全开关移到扫码控制器主板上
原机的电子式水位开关弃用

换成控制器配套的机械式水位开关

因机械式水位开关不能随意调整水位,安装固定让后期方便调整

安装完成

试用感受,控制器店家推荐水位开关调整偏高,水位设定后不能依据衣物多少选择合适水量,投币,扫码开启还挺方便
有用过其它更好平台产品的大婶,不妨介绍介绍吧!

网友A:
如果有人把收款二维码改了,会有什么后果?花了钱洗不成衣服怎么办?会不会引发纠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把收款二维码改了,会有什么后果?花了钱洗不成衣服怎么办?会不会引发纠纷? ...

哈哈,改不了,码是绑定的实名,扫了码后,机台绑定的账户对不上是付不了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把收款二维码改了,会有什么后果?花了钱洗不成衣服怎么办?会不会引发纠纷? ...

这不是个人码,这码绑定了设备与实名认证商户,扫码后还得出现平台的洗衣功能选择介面才能付款

网友B:
看起来你这个水位检测的只有两根线如何实现不同水位?  有没有研究过的大佬解答一下的?

特别是不同水压情况下?   我的金羚可以在进水期间倒水进去检测到水够了就停止进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你这个水位检测的只有两根线如何实现不同水位?  有没有研究过的大佬解答一下的?

特别是不同水压 ...

这个机械水位开关有个调节凸轮,微调节开关气腔体积压缩量,水位通过桶与开关间的细管传递空气压缩力,使开关断开或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人把收款二维码改了,会有什么后果?花了钱洗不成衣服怎么办?会不会引发纠纷? ...

不会,扫码后出现平台的洗衣功能页面,选择对应的功能后方可付款

网友C:
改装竟然如此麻烦,学校的洗衣机很简单,刷卡三块钱,控制洗衣机电源开关,定时一个小时结束。不管选啥程序,反正一个小时断电

网友:
闲置洗衣机可以利用上,几年前姥姥家单位获奖全自动洗衣机,到现在一直闲置在父亲楼房家里,楼道弄付费可以弥补我失业,可惜楼道太小不让弄,要是有1平方米临时出租地方,可以1天很短期尝试,看看能不能回本。北京所有大点依愿,都可以配上USB充电每小时1元钱,比祝愿不让手机充电强点,都是不可更换电池手机坑人设计。北京杭添依愿,连羽博2万大号充电宝都不让用,最先弄USB付费充电接口避免手机没电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装竟然如此麻烦,学校的洗衣机很简单,刷卡三块钱,控制洗衣机电源开关,定时一个小时结束。不管选啥程序 ...

这个有点黑吧,要是中间停水了,岂不是很尴尬,我们学校是定制款机器,工厂里面直接加装了控制器,和校内网的一卡通系统挂钩,很方便的,还可以预约(避免扎堆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械水位开关有个调节凸轮,微调节开关气腔体积压缩量,水位通过桶与开关间的细管传递空气压缩力,使 ...

我说的是它机械的如何实现不同水位的检测  不是说他的检测方式     我很早就知道是通过软管检测气压实现水位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它机械的如何实现不同水位的检测  不是说他的检测方式     我很早就知道是通过软管检测气压实现水 ...

这个不检测水位的只靠水位开关设定一个固定量,当桶内水位达到设定量后,水位开关才接通或断开,继而洗衣程序才能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黑吧,要是中间停水了,岂不是很尴尬,我们学校是定制款机器,工厂里面直接加装了控制器,和校内 ...

这个停水或水位没达到水位开关设定量时,洗衣过程暂停是不计时的,所以只要别人付款启动后,中途不管停电、停水,只有还想继续,就可直至洗衣完成才算消费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竟然如此麻烦,学校的洗衣机很简单,刷卡三块钱,控制洗衣机电源开关,定时一个小时结束。不管选啥程序 ...

现在学生都是豪,不在乎那点区别,所以洗衣功能就只设定了一个档位,功能工作时间不一样,对应的消费价格也不一样,所以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达到节约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点黑吧,要是中间停水了,岂不是很尴尬,我们学校是定制款机器,工厂里面直接加装了控制器,和校内 ...

技术进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学生都是豪,不在乎那点区别,所以洗衣功能就只设定了一个档位,功能工作时间不一样,对应的消费价格 ...

是的,衣服量不同,档位不同,耗时耗水也不一样,精细差异划分有利于节约资源

网友E:
需要改洗衣机接线有点麻烦,如果可以直接控制洗衣机电源那么洗衣机水位,衣物大小就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改洗衣机接线有点麻烦,如果可以直接控制洗衣机电源那么洗衣机水位,衣物大小就不用担心。 ...

那就用个扫码限时的电源插座,只控制电源,就怕衣服没洗完时间到了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用个扫码限时的电源插座,只控制电源,就怕衣服没洗完时间到了断电 ...

可以通过检测整机工作电流来控制电源。一次扫码开启插座电源。洗衣机设定好参数后开始工作,工作结束后控制器检测到整机电流低于某个设定值后自动关闭插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