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水星千兆passive poe供电器,poe电源spoe300拆机

楼主(2022-01-29):
拆个水星的spoe电源,买来时为了配合自己的ap1751gp使用,一直搞不懂千兆poe电源是怎么一回事,百兆非标poe电源是45+,78-供电,但是千兆网络需要8根线芯,如何在线芯传输数据同时传输高达53.5v的电压?今天来拆一个千兆passive poe 电源,看看是什么供电原理。
百兆或千兆标准poe是独立ic识别芯片控制输出电压,是有专门的芯片进行数据传输的,类似于手机识别qc充电协议和pd快充协议一样,如果不符合就不供电,一般输出2-3v进行检测,等到检测到终端支持标准poe才进行供电,一般标准poe电压是48v,协议有802.3at等,而TP-LINK家的passive poe供电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非标poe传输方式,协议是802.3u,802.3ab,802.3,它不需要芯片识别而是强行供电,有可能会使不支持passive poe终端损坏。
比如我的ap301c,不支持passive poe,只支持12v的非标poe,上次试了易逝,直接放起烟花了。TP-LINK的全系列千兆ap均支持passive poe,缺点就是应该是因为没有线损补偿吧,只能100米内用cat5e及以上的网线传输。有一些百兆ap如ap302c,306c其实也支持这种passive poe和标准poe。
说说这次要拆的poe电源吧,外面有两个端口,和一个reset按键。两个rj45接口一个是lan,一个是poe,不能弄反,有可能弄反会烧坏前面的千兆交换机或者路由器AC。拆开一览,做工不错,外壳是用超声波焊接的,里面有硅胶,固定得很好。

楼下继续。。。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继续,看看背面
看完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看到了不,1236负责一组网络数据传输,而4578除了供电,还传输了数据,图中⭕圈中有四个贴片电容,负责把lan口的4578的数据信号进行耦合,隔离开了电压和前面lan口的设备,于是前面的设备才不会被53.5v击穿芯片。而53.5v的电源通过两个磁环电感滤波以后分别接入到poe接口的45和78针上,于是这样子就实现了一根网线8芯既传输电力又传输千兆网络数据

网友:
原理图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似乎钽电容很容易被击穿,另外远程复位不知道是给个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钽电容很容易被击穿,另外远程复位不知道是给个什么信号

感觉应该不会,要是击穿的话lan口的上端设备应该会被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不会,要是击穿的话lan口的上端设备应该会被烧掉

也不一定的,一般网卡接口上都有哦隔离变压器

网友:
有隔离变压器的,就那个网变,理论上的绝缘能力为1~2KV(作死用电蚊拍电过,屁事没有,至于没有网变的,直接pia一声boom了)

网友:
用过烽火、航嘉的,类似这种,一个LAN进,一个POE出,百兆,强制供电。。。一插测线仪/寻线仪,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