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交易区的USB电流表买了4个都正常 很不错啊论坛没人买吗

楼主(2022-01-29):
买了4个都正常  很不错啊论坛没人买吗 最大 35v 15a有点假 有10a就发了 有什么改装方法吗 有点难拆开

楼主:
有兄弟帮忙做个转接板吗 板上有dc座 5p大电流usb座 xt30 60座 c座 接线座 他们正负通就行 像这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兄弟帮忙做个转接板吗 板上有dc座 5p大电流usb座 xt30 60座 c座 接线座 他们正负通就行 像这种 ...

当个电压电流表用 红蓝电流表都要8块

网友A:
字样小的像芝麻,我有过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手机拍测试照片,米粒字样都偏小。避免频闪只能买字样尽量大点,液晶电压电流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样小的像芝麻,我有过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手机拍测试照片,米粒字样都偏小。避免频闪只能买字样尽量大 ...

几块钱 是这样的 字我觉得还行 不算小

网友:
已经有u表了,没必要再去浪费钱了

网友B:
6.5元买了5只,觉得还不错又想买5只结果涨价到8.5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元买了5只,觉得还不错又想买5只结果涨价到8.5元了。

我8.8买的贵了

网友C:
9块钱淘宝一堆100V10A电压电流双显表头,可以DIY成可调电源,也可以DIY电压电流表,也可以DIY普通的万用表,不比这个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块钱淘宝一堆100V10A电压电流双显表头,可以DIY成可调电源,也可以DIY电压电流表,也可以DIY普通的万用表 ...

双显那种 功能少很多的

网友D:
楼主,这个电流表可以作为定时充电或者定压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块钱淘宝一堆100V10A电压电流双显表头,可以DIY成可调电源,也可以DIY电压电流表,也可以DIY普通的万用表 ...

你说的那种表就电压电流,没有时间统计和容量统计,用处不大。

网友E:
采样电阻多大的,超10默认就没必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流表可以作为定时充电或者定压断电的。

能的 功能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电阻多大的,超10默认就没必要了吧

看了一下是1206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是1206的

啊呀,我说的是内阻,不是封装呀,就是上面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呀,我说的是内阻,不是封装呀,就是上面的丝印

R050   是5豪r吗

网友:
还有吗?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F:
没看到链接呀!麻烦楼主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到链接呀!麻烦楼主给一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