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我是坚决反对燃油车启动电瓶改锂电的,理由如下

楼主(2022-01-29):
一、温度问题
1、锂电池不适合高温环境;
2、充电板不适合高温环境;
3、均衡板不适合高温环境;

二、安全问题
铅酸电瓶失效不会有燃烧的危险,但改锂电后电池、充电电路、放电电路任何一项出问题都有机会导致自燃,锂电池的自燃一般是没法扑灭的,只能等化学反应完成

接受讨论及反驳

网友:
超级电容路过…

网友:
附议 车规条件严苛 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网友:
讨论没用,要事实说话

网友:
一般只要车子不漏电,不亏电,还是比较耐用的,没必要改造!

网友:
厂家都不那么做的呢

网友:
全车锂电防撞,防漏、防短这些都是特定做的,这些都是经过检验的,单纯的油车改锂电不安全,还不如直接准备一个锂电的12伏启动电源。

网友:
支持楼主。
好像波音787都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网友A:
我反对不可拆卸电池,我反对大量使用玻璃壳子,我反对频繁更换接口,我反对取消3.5插口,我反对锂电池电瓶车,铅酸电池就不会烧那么猛,我反对焊接式笔记本内存条,我反对硬盘焊接在主板上...............我反对屁用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反对不可拆卸电池,我反对大量使用玻璃壳子,我反对频繁更换接口,我反对取消3.5插口,我反对锂电池电瓶 ...

可以的,你可以定制。

网友C:
同意楼主的观点,再说了我的汽车电瓶十年十一万公里 了, 还好好的,有必要改锂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主的观点,再说了我的汽车电瓶十年十一万公里 了, 还好好的,有必要改锂电池吗 ...

原厂的比较耐用,用了十年也是破纪录了~~~
现在的车电子设备比较多,基本2-3年挂一个电瓶

网友:
锂电池的抗冲击性也不行

网友:
反正我的破车出厂就是12v锂电池 副驾驶座下方

网友:
其实主要还是考虑成本、考虑性价比、磷酸铁锂电池就非常安全的、比铅酸体积小重量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可以定制。

楼主也可以

网友:
一般人真的不建议改。当然,对于高手,具备一些专业知识,又喜欢折腾的人士,自己有个乐趣也无所谓了。
我的车,16年买的,半年后就发现有个问题:电瓶偶尔会出现没电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会在3个月以上出现一次,也有可能1个月会出现一次。去4S店看了,找不到原因。网上搜索,大家都有这种问题,都是找不到原因,但是肯定是某个器件没有关闭用电造成的。电瓶亏电几次了,2021年的时候,也坚持了5年,干脆换了一个新电池。不过,8个月后还是出现了一次。

网友:
铅酸电瓶+超级电容
我的车电瓶在后备箱  感觉很安全。

网友:
换成镍镉蓄电池怎么样?

网友:
楼主啊,我觉得是个车,就得用锂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本来打算车子到手就开始研究改锂电,毕竟都特么的特斯拉了,居然还有个12V铅酸电瓶,简直笑尿,结果因为交付拖了很久,到手的2022版本已经换14V锂电了,连改都不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