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拆过这灶,热电偶是单线还是双线的?

楼主(2022-01-30):
热电偶有点老化,不太好使了,想买备件待换,但不拆机看不到是单线还是双线。牌子半球,有液晶定时功能,猛火炉头。

网友A:
拆了看呗!你要是拆不开 最好找专业人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呗!你要是拆不开 最好找专业人士吧!

想先买好备件再拆,这样修理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先买好备件再拆,这样修理快一点。

你没看到备件怎么样,什么型号,怎么先买,还是拆开看看什么问题,那个部件坏了,好买一模一样的

网友:
那个东西一般都是接触不良。我家的灶我修过。当然跟你的品牌不一样。就是拆开把热电偶的线重新接一下就行。长期高温生锈。

网友:
不想拆开就单线,双线都买

网友:
即使是同一品牌同一型号也会有不同配件,不拆谁也无法判断。

网友:
肯定是双线的。不然有去无回,怎么能测到有火苗?不过这东西通常是一根线进那个探针里,然后通过火苗和灶体连接组成回路,达到检测火苗是否存在,进行熄火保护的目的。

网友:
拆了看,又不一定是通用规格的,再说快递也停了,有讨论时间早拆过一次了

网友:
主要得看往阀上去的插头啥样  你还得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