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海林中央空调控制面板 风机不转问题

楼主(2022-01-30):
老妈那里一个房间的空调坏了,检查发现,控制面板液晶显示各项功能基本正常,就是风机不转,卸下修一下。看照片说话。

海林控制面板正面

反面

品牌商标

比较正规,每个都有生产序列号

卸下之前拍照记线序

当年装修工人的杰作

虽然都这么脏了,却没有影响使用功能

这个是存储器吧,简单的几个程序还需要存储器吗

这个主控是专用的吧,上边竟然是hailin的商标

这个是执行电路板,5个黑色的是继电器,分别控制风机高中低档和电磁阀的通断

执行电路和控控制电路都用这个隔离电源

因为没接触过这东西,不确定电压是多少,测得电压在5V左右,按控制面板上的按钮时,控制信号都正常,就是继电器不吸合

因为不确定输出电压是多少,又拆了另外一个房间正常的面板,测试发现工作电压是11V多

既然拆了,把控制面板也拆了分享给大家

液晶屏

晶振

温敏电阻

输出电容,卸下测容量139uf多点

电容容量质量出现问题

找替换电容

找到一个35V容量一样的,换上解决问题。

还原过程略过。

全帖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东西都是通用的  还有一种是可控硅的  和控制供电是36V带484控制   我朋友给了我一个 拿来当温度计用

网友:
nover电容,壕!

网友:
原来这个控制面板基本上主机不通讯的,只控制内风机!!

网友:
这是水冷空调用的吗?主机需要单独打开?

网友:
这玩意不是220v的吗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牌子,里面应该是装修时滴上的涂料

网友:
原来是电容出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电容挂了

网友(2022-03-17):
用中央空调的人  住的都是大豪斯

网友(2024-12-23):
家里最近也是新风机不启动,学习看看,有启发。

网友:
看大神帖子学到很多维修知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