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了个微波炉点焊机不触发

楼主(2022-01-30):
做了个微波炉点焊机  网上买的板子变压器绕好次极3V   小变压器也是用微波炉上的标称输出11V实际13.6V  没有用脚踏用到普通开关接好线后,就是不触发如图所示

楼主:
灯都亮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过年卖家也放假了

网友A:
有没有焊接指示灯的,正不正常呢!

触发输出应该是串在主变压器初级220V上的吧!

网友:
板子是小变交流9V-12V供电,那大变输出或者接线正常吗?

网友:
按下时候220V能通电吗,这个板子是控制220V这段的

网友:
拍的太小,也不是很清楚,再拍完整一点!

网友:
画个电路图出来

网友:
看不出来接线走向,自己照接线图跑一下,看看接错没,一般不会出问题的,我买过2种控制板,都没有问题。

楼主:
按卖家给的电路图按的线  就是按下开关  没有220电到大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焊接指示灯的,正不正常呢!

触发输出应该是串在主变压器初级220V上的吧! ...

灯正常触发   接线没问题

网友:
按我的理解控制板是个开关,用可控硅控制电路的通断。应该是火线经过控制板连接变压器,变压器另一端接零线。
楼主是这样接的吧。

网友:
就是控制220v通断的玩意不复杂呀,没输出就往前找原因呀

网友:
控制板带延时功能,你是不是时间调太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