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一块铁板焊在冲击钻头上,如何让其牢固?

楼主(2022-01-30):
公司有时候会界开路面铺设线管,放好线管后用袋装的冷铺沥青填上,为了让沥青压紧压平,我们在一支比拇指粗的废冲击钻头上焊一块手掌大的铁板,然后装冲击钻上压沥青,效果很好。现在问题是那块铁板打不了几次就掉下来了,好像是钻头焊接铁板时被加热后变软还是变脆了,容易断。
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让焊在钻头上的铁板牢固点?

网友:
高碳钢和高速钢的焊接性能是不行的,容易开裂,要想焊得结实,就不要焊钻头上去,焊一根低碳钢棒就可以了,或者用车床车一个蘑菇头样的东西也可以了。

网友:
最好穿丝焊接 穿过去的部分磨平 ……

网友:
加四根斜撑就牢固了

网友:
淘宝上有电锤四方柄转水钻螺纹接头的 你买个这东西 再把铁板打孔攻丝 螺纹连接然后焊死试试

网友:
铁板上焊一管子,管子刚好能插进管子,再在管子开一螺丝孔固定就行了。

网友:
铜焊!电焊快速冷却是脆的,铜焊是软性的

网友:
铁板上焊一截铁管,然后钻头烧一下再焊接进铁管。

网友:
用高碳钢焊条焊接,焊好后加热至1000度,有条件的话放在保温箱中慢慢冷却,没条件的话放在烧热的炉灰中慢慢冷却,去掉焊接中形成的内应力。

网友:
直接焊一根钢筋不行吗

网友:
焊条用507以上,普通422焊条不行

网友:
铁板上绑个铁丝,绳子,用完直接拉着走。。。。

网友:
用焊条在钻头上堆出一个巴掌大的钢板

网友:
直接买根夯土的专用镐头不好吗。

网友:
想法是一样的,我用M16的四方头电锤钻头焊接了两个,一个5cm×10cm一个8cm×15cm安装在电锤上,开启电镐模式,夯实墙边混泥土用,效果不错,请朋友焊接的,普通422焊条焊接的,焊透自然冷却,牢固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最简单买一个小型平板振动器

网友:
钻头切短,前面淬火的麻花部分不要。 或者试试做一下回火处理

网友:
为什么要焊呢?可能路面的沥青普的不平,用新做的家伙把他推平,那么这时他受力就不是简单的压力,而是有弯矩,一个简单的焊缝承受弯矩够呛吧?简单来说,把头部就做成一个松散的结构,能把头锁住不掉就行,要求低了,就好做了

网友:
之前给断开的水泥钻头加焊一段圆钢用来穿厚墙,也是锤继下酒断开~看来楼主需要专门用铁料做一个整体“蘑菇头”,再打孔攻丝,把套丝的钻杆拧上才行。

网友:
钻头是脆的,要用铁板压实冷沥青,这根杆一定要耐冲击就必须要有韧性,冲击钻杆是不能胜任的。你可以用一根40mm的圆钢,连接铁板的一端钻一个12mm的螺孔,铁板中间也钻一个孔,用螺杆连接固定好;再将圆钢连接冲击钻的一端加工与钻杆同大的直径,即可正常使用,这样加工成的压实板,肯定会比你用钻杆焊接的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