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品胜小插排 顺便更换LED指示灯

楼主(2022-01-30):
插排上的灯不亮了,以为线断了,拆开看是发光二极管坏了,换一个顺便拍照,里面做工真不错。

网友:
米里米气的,不过公牛啥的也是这个造型

网友:
铜片看起来十分壮硕

网友:
手机上闪光灯是不是好一点。图片有点像聊斋话排插....

网友:
大厂的做工一般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发光二极管,不如换成氖泡。

网友:
为啥现在都不用氖泡了?

网友:
把发光二极管换成氖泡,改下电阻就行了,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