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手里有2个2246xt 无法短接 求指点

楼主(2022-01-30):
手里有2个一样的固态  2246xt   8个孔都试了 无法短接   求指点

网友:
短接F1上边的触点JP1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地方,这个是七彩虹ss150的板子。直接把主控换成2246en,再加上缓存和缓存供电,比这个46xt好多了。

网友:
也碰到过短接无效的情况,比如原本有固件有分区,按理讲短接后直接进入ROM,不载入固件,是不识别分区的。但是短接后还是识别了分区,开卡程序还是别正确容量,问题是这卡正常使用,并没有什么故障,只是短接无效。或者用2246en Debug里面的Erase All,清除以后,自动进入ROM。

楼主:
谢谢 已搞定  mlc  确实挺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已搞定  mlc  确实挺爽

这盘爽?
假标的HY漏电王制程MLC爽?
你这盘写入应该就140不到的水平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