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跃机顶盒

楼主(2022-01-30):
飞跃机顶盒,今天拆开看看。

飞跃机顶盒

内部图

内存

就是这个机顶盒有USB和网口,怎么用法

网友:
十年前这个接口配置真齐全,,放在今天没什么用了应该,主控不行了!

网友:
不是安卓盒子,玩法单一

网友A:
dvb-c快淘汰了吧,我这边广电都完成光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b-c快淘汰了吧,我这边广电都完成光改了

可是,我这个机顶盒是昨天到广电华数新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个机顶盒是昨天到广电华数新换的。

什么是讽剌?

网友B:
广电机顶盒C586ca,启动还挺快的。咸鱼淘过三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电机顶盒C586ca,启动还挺快的。咸鱼淘过三元一个。

我到广电公司,他们帮助做系统才能入网观看。是不是直接网上买一个,是不能接上就用的。

网友:
一线城市早就淘汰了,现在只有4,5线偏僻城市才有机会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b-c快淘汰了吧,我这边广电都完成光改了

改了也是DVB_C啊

网友A:
不是啊,光猫+IPTV机顶盒

网友:
我还以为飞跃 机顶盒,意思是不用机顶盒了,然后有什么更高级的设施了……

网友:
同轴线的吗?早就已经淘汰了吧,这边全换成光纤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光猫+IPTV机顶盒

很多地方广电是双光纤入户,其中一根就是用光纤配合光接收机替代了同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广电公司,他们帮助做系统才能入网观看。是不是直接网上买一个,是不能接上就用的。 ...

机器也要赚你一笔钱,怎么可能呢?必须买!

网友:
配置低了,玩不来

网友:
应该是海思的U,几百MHz频率的

楼主:
我试验用这个的HDMI接电视机,清晰度不如我老款的同洲机顶盒用分量输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广电公司,他们帮助做系统才能入网观看。是不是直接网上买一个,是不能接上就用的。 ...

没那么复杂,各地的系统网上都可以找到。方法教给大家:拷入U盘插上,按住ok键再插电开机就自动换系统。换系统有个诀窍,就是各地的系统升级文件名称是不一样的,比如你要换成浙江的是AAAA0001.BIN,你拿来的是云南的机顶盒版本是BBBB0001.bin,你只要把浙江这个固件名称改成BBBB0002.bin就会自动识别升级,否则不认。后面的0000版本序号要看一下机顶盒开机后有个版本序号,新文件名称改成比这个大就可以,否则机顶盒认为版本低于自身,也不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广电公司,他们帮助做系统才能入网观看。是不是直接网上买一个,是不能接上就用的。 ...

要看当地情况啦,一般的标清、高清机顶盒全省都通用,对应加密卡就可以用了;4K的就不行了,不仅分省份,还分城市,彼此软件都不通用,跨省的就更不要想了。
年前我买了福建宁德一带使用的4K盒子HC4920,拿到安徽显示地区码限制,只能收到本地免费频道,刷机可能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