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放了1年多的虎牌电饭煲,没技术含量,做好绝缘

楼主(2022-01-30):
没技术含量,做好绝缘。

网友:
缝缝补补又十年

网友A:
这都能修,还有专用补土???

网友:
这么弄忒可怜了,还是弄块板替换了吧。
虎牌电饭煲的加热曲线据说不错,值得利用。

网友:
厉害了,关键是怎么找到断点的?

网友B:
厉害,自己的可以但绝缘要做好,帮别人维修的就不建议这样搞,安全第一。

网友:
有松下ih备长炭。看不上所谓的高端货,

网友C:
关键是怎么找到断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怎么找到断点的

事后诸葛亮:感觉:一般断点是两头,即激光焊接处。角磨机在这发热盘上切了三刀,第四刀总算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自己的可以但绝缘要做好,帮别人维修的就不建议这样搞,安全第一。 ...

别人不要了,放了好长时间,突然来灵感了,整整就自己用。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修,还有专用补土???

快干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