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洗衣机报1E故障的检修

楼主(2022-01-30):
家里用了几年的LG滚筒洗衣机,突然报1E故障,就开始了排查。观察故障:
1、检查水龙头是否开启,以前试过误关了洗衣机水龙到导致故障的情况。
2、运行洗衣程序,能正常开始,也能正常供水。
3、发现水位一直上升,至观察窗的中上部,这是不正常的。
4、洗衣机自动停止供水,报1E错误,并且开始强制排水。
判断下来应该是水位传感器出问题了,看了下还在保修期打算叫人上门维修,又想着年关立即到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能上门,就打开顶盖看看,结果发现水位传感器上的胶管脱出,这个应该是安装上的缺陷,管子没预留足够的长度,绷得有点紧,洗衣机长期晃动管子就掉了,传感器无法判断水位情况。
维修就是把管子插回进去完事,以后再松的话就考虑打胶
维修完毕,耗时15分钟。

网友A:
应该打胶,另外应该还有固定用的卡簧,你再找找。否则,过不多久,随着震动,你又得再次开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打胶,另外应该还有固定用的卡簧,你再找找。否则,过不多久,随着震动,你又得再次开盖。 ...

看了下的确没见到卡簧,还好这个洗衣机开顶盖只需2个螺丝

网友(2022-04-13):
感谢楼主,我的LG也是你说的状况,正好看到你的贴子,照着你的方法,3分钟搞定,这就是一个设计缺陷,没有卡环,也没有打胶!

网友:
这不是有手机诊断程序的吗

网友B:
楼主最好发个图上来,图文并茂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发个图上来,图文并茂更好。

你意思是让我再拆一次啊
要知道我家老虎在洗衣机上堆了一座山的东西
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