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盘组了个简易nas,备份手机里的照片视频

楼主(2022-01-30):
利用闲置硬盘,闲置电源,闲鱼买了个猫盘组了个群晖nas备份家里手机里的照片视频。

网友:
我当下载机用的,备份用的冷备

网友A:
看到ATX电源我就觉得为啥要买猫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ATX电源我就觉得为啥要买猫盘。。。。

备份用偶尔开,闲置利用

网友B:
我一个17*17的小主板,静音散热,自己做了盒子,看着能挂在显示器后面做小主机了,但是电源是ATX的,加上电源,瞬间体积增加两倍。

网友:
待机功耗有点高

网友C:
这个哈也就是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17*17的小主板,静音散热,自己做了盒子,看着能挂在显示器后面做小主机了,但是电源是ATX的,加上电 ...

DC转ATX,可以试试,寿命能用多久不清楚。

网友D:
短期用用还行,听说长期用容易坏硬盘

网友:
电源没共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期用用还行,听说长期用容易坏硬盘

是的需要备份跟查看才开,用的网络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哈也就是玩玩

拿来学习群辉,轻度使用中

网友E:
建议采用最少3块硬盘组成磁盘整列5模式。不管安全还是性能都是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采用最少3块硬盘组成磁盘整列5模式。不管安全还是性能都是均衡的。

这个好像不支持。。。。。

网友:
我用truenas都可以啊

网友F:
控制台那张图式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台那张图式什么软件啊

手机APP群晖助手

网友G:
请问下楼主的方案,非局域网内,有公网IP,可不可以备份或者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楼主的方案,非局域网内,有公网IP,可不可以备份或者访问?

有公网IP可能,或者买个蒲公英x1没网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