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街兔电单车定位模块拆解+取电池原理探讨

楼主(2022-01-30):
偶得一街兔电动车定位器,前年拍的照片,部分接线定义已经忘了。

是这种老款电单车的定位器,汕头这边在去年就换成新款的车子了

备用电池

物联网卡

通过线路板背面的丝印后面可以大致了解到接线定义

GSM天线

连接到这个小模块上
这个小模块应该集成了通信,定位和供电的功能

GPS天线

STM32单片机

DA14580
戴泺格蓝牙4.2芯片

MOS管,控制电动车控制器ACC,相当于电门开关

外壳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关于这辆车电池锁
这辆车的电池锁是电机带动锁舌移动,实现电瓶防盗。
电池锁供电电压在4v左右,接上3.7v锂电池即可动作。所以取电瓶只需要拆开定位器,给右上角的黑线和橙色线接到备用电池即可打开电池锁。

仅供学习交流,请勿动手实践,盗窃他人财物是违法行为!!!

楼主:
后续:
stm32芯片,蓝牙芯片,MOS管用热风枪吹下来用于DIY。其他的当料板用了。

网友:
变成模块化电池了,,,,再老的版本还是两个力神18659

网友:
享骑也是同款控制器

网友A:
这种定位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定位精度如何?

你加入街兔的运维人员,然后回来发帖介绍一下定位精度怎样吧

网友:
汕头现在都是电动共享了,人力的只能去垃圾场和各种角落找被丢弃的

网友:
共享的东西,除了使用,不要占为己有

网友B:
不怕被追踪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被追踪到?

卡早就拔了,跟踪不到

网友:
看起来板子好像和想骑的一样  至少电池是一个牌子

网友:
佛山禅城区,青桔(街兔)就剩那么几辆,踏板式的 上新得太迟,市场都被抢光了。3月份还未回归,就去退押金

网友C:
别的不说,汕头的交通秩序真值得当官的反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说,汕头的交通秩序真值得当官的反省一下。

确实,一堆闯红灯和逆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一堆闯红灯和逆行的。。。

有 电动车 的地方都这样,只是程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 电动车 的地方都这样,只是程度不同。

不光是电动车,是整个地方的驾驶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