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子弹头TS-008多用插座拆解

楼主(2022-01-30):
此插座有15年多的历史了,用起来还不错,线、插座、插头还都是原装的。昨天接一大功率电器,结果线被烧断了。家人准备扔了,被我又要回来了。最后拆开看看,除了线断了,其它都是好的。 螺丝都是防拆了,连插头也是,外壳这么多年了也还没脆,螺丝柱都还很结实。插头还是个意外,二孔、三孔通用的,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加个固定片变成只能使用二孔的。

线有5、6米张,只拍了2个头,看线径还可以。

外壳螺丝也是防拆的,这插头应该是二孔、三孔的都可以用,但加了一个二孔固定的,只能用二孔的

按键开关也很灵活,接触良好。

2006年11月的,距今已15年有余

螺丝柱还比较结实,没有裂痕和脆的现象

焊点也不错,饱满,就是 线觉得细了些,不知是1.2的还是1.5的

插头拆开,看到有齿轮,应该二孔、三孔通用。

一片固定片,如果不要就是二孔、三孔通用。

拆除固定片,可以变换角度。

网友A:
这线径不太行,还有接地线没接

网友B:
需要专用工具拆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线径不太行,还有接地线没接

你说的是,也不知当时厂家是怎么想滴,为什么不用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专用工具拆螺丝

对,所以一般的是不好拆。

网友:
话说这个牌子东西非常多,突然有一天就消声灭迹了呢

网友:
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这插座次的很,真的,就比2元店好一些,手头好多,两项插头不说,插孔也不是模块化,线径也细,塑料脆。

网友:
没看到线被烧断的地方

网友C:
新年快乐啊!
子弹头的还可以,好像偶也还有一个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C:
新年快乐啊!
子弹头的还可以,好像偶也还有一个

线细的很,子弹头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