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修复电烙铁头子的小工具

楼主(2022-01-30):
正在制作点焊机,渣渣的烙铁使用技术让一个新买的烙铁头子沾不上一点焊锡了,工程随之停止!现发已经来不及了,满网的寻找可以修复烙铁的方法,什么刀刮之类的方法都试了一遍,都不理想,怎么人家就那么轻松就能修复,咱就不行了呢?考虑,不上锡主要是外层氧化,刮开或者打磨都能去除氧化层,但是在加热上锡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氧化层,导致上锡失败,怎么在上锡的过程中去除氧化层成了关键,想到家里有几片角磨机的磨片,树脂的,传热速度慢,在上滑动过程中也可以有效去除氧化层,试试。在上面加点松香,搁点焊锡,打开烙铁,融化焊锡后在磨片上轻轻的来回蹭,拿出来看看,效果不错,修复成功!因为磨片的导热不好,热量聚集,把我的防割片烫了一块,哎,图后续放上。这个方法适用刀头,马蹄头,D头,对于尖头的应该没这么明显。如果把磨片打磨成正好放入烙铁盒的形状,放进去就更完美了,有时间再整,这两天先把点焊机做出来

网友A:
我以前没有恒温烙铁,都是放些松香在砂纸上,再把烙铁化锡到砂纸松香上,再用烙铁头在上面摩擦摩擦,就很容易上锡了。现在用恒温烙铁,基本上不烧烙铁头了。

网友:
白菜苹果恒温的t12用中

网友B:
不恒温的烙铁拔掉电源等头子冷却以后再磨掉氧化层,然后放入松香中加热,看它吃不吃锡现在用了白光有时忘了关电源,烧几天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没有恒温烙铁,都是放些松香在砂纸上,再把烙铁化锡到砂纸松香上,再用烙铁头在上面摩擦摩擦,就很容 ...

用的正泰调温烙铁,具体多少温度不知道,设定的温度是280度,烧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恒温的烙铁拔掉电源等头子冷却以后再磨掉氧化层,然后放入松香中加热,看它吃不吃锡现在用了白光 ...

加热过程氧化

网友C:
这样打磨是要头子的命,把温度控制好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热过程氧化

氧化之前不能戳松香里么

网友:
图呢大哥?没明白啥意思呀

网友:
上图上图,空说无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氧化之前不能戳松香里么

我在烙铁在融化松香松香的过程中就已经氧化了,也许是我的方式不对。当然,我也没试过在松香冷却的状况下把烙铁埋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打磨是要头子的命,把温度控制好不行吗

用的不是恒温的

网友E: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我一个936K头用了19年,还跟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我一个936K头用了19年,还跟新的一样。 ...

羡慕in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烙铁在融化松香松香的过程中就已经氧化了,也许是我的方式不对。当然,我也没试过在松香冷却的状况下 ...

烙铁通电了就朝松香里怼,別等温度升起来,还有个方就是掐段焊锡丝团成小球,也是烙铁通电了就在焊丝上蹭直到温度够了焊丝熔化就挂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烙铁通电了就朝松香里怼,別等温度升起来,还有个方就是掐段焊锡丝团成小球,也是烙铁通电了就在焊丝上蹭 ...

我试过用焊锡丝把烙铁头缠住,然后加热,效果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焊锡丝把烙铁头缠住,然后加热,效果不太好

蹭!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