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欧讯KG-679对讲机电池鼓胀放气失败

楼主(2022-01-30):
欧讯KG-679对讲机电池鼓胀,尝试放气无效失败!电池拆解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507-1-1.html

分开两块电池

使安全孔露出

一侧撬动小钢珠

小钢珠直径约1.5mm,小米粒大小吧

上台钳用力持约两小时左右,压回小钢珠后取下

可见鼓胀基本没有消退,本次放气失败!

网友:
钢壳永久性变形,回不去了,即使缩回安全隐患也很大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纯的放气可以直接用小刀在鼓起的地方开孔后压出气体(会有少量电解液渗出)气体排出不要松手,酒精棉清洁开孔四周后保持压力用聚酰亚胺胶带粘住开孔就行。怀孕的排气后变平是一点问题没有的,给很多铝壳电池放过气,但是别想着恢复容量什么的,而且即使放气后以后充电也会有可能再产生气体再次鼓起来,如果自用最好的办法还是换新电池别凑合~

网友:
电芯本就坏了,还放气有什么作用?买两声同尽寸的换上更来得实在。

网友:
这种很难修复的

网友B:
老哥的台钳太新了,嘎嘎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的台钳太新了,嘎嘎新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3166  可是2015年的老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单纯的放气可以直接用小刀在鼓起的地方开孔后压出气体(会有少量电解液渗出)气体排出不要松手,酒 ...

这个安全孔(锥形的孔)排气是可以的,有芳香的刺激气味溢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安全孔(锥形的孔)排气是可以的,有芳香的刺激气味溢出。

不要动这个孔,拆下来再放回去影响密封性,最好的办法和最快捷的方法就是鼓起的地方小刀戳个缝,压住避免空气进入,锂非常活泼遇到空气水分就发热,排气后粘好就行,压泄压阀很难完全压出多余气体,因为需要很大压力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3166  可是2015年的老货了

一看就是没用过几回

网友:
放弃吧,以前也曾折腾过很多锂电,现在还是老实买三洋松下LG什么的原装换上去用得舒服

网友:
这种铝壳锂电池鼓包后,外壳变形,开孔放气,易短接,危险性大,效果不理想。

网友:
这种钢壳怀孕了,基本无救

网友:
胀气的还是淘汰了吧。
俺试过几次,用针挫个眼放气,过不久那一片慢慢变硬、变形,放气后容量也下降

网友:
可能是永久变形,弹性鼓出,没办法复原了

网友:
还是用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