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这个小锯子,很可爱,就是锯条太软,很容易磨秃。

楼主(2022-01-30):
一般锯电路板,亚克力,塑料。
非常软,是不是没有做热处理啊?
估计网上有卖好的,硬的锯条。

网友:
楼主以前没见过这样的锯子吗?可爱。。。。。。

网友:
你 所说吧的软是指锯条还是锯弓?
这个看来锯弓也不是很好
锯条软是锯条质量问题,锯弓差的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小巧,好用力。但锯条太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巧,好用力。但锯条太软。

锯条软是锯条后面的螺母没有旋紧吧

网友:
银软的东西需要用粗齿的,再好的东西也是有弹性的,不是软

网友:
世达有硬质锯条,不过是中齿的。   小齿的都有点软。

网友:
没拉紧就软,如果拉紧了还软就是锯弓软了要换成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巧,好用力。但锯条太软。

你这个是小齿的,确实软,而且不下料的,一般用于锯金属的。

木头要 用大齿,比较明显鲨鱼牙一样的锋利骇人。  15T  14T

还有中齿的。比小齿有明显的左右错撩牙,摸着不平的  18T

小齿,就摸着比较平,就是有点粗糙的感觉不刮手。    24T  32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条软是锯条后面的螺母没有旋紧吧

我说的是锯片硬度太太差

网友B:
又有一个直把手的
用蓝色进口普通钢锯条 中间掰断
正好改俩
然后两边普通钻头各打一个孔
穿一小节钢丝就能卡住
就是普通锯条宽一些突出多点 但是不妨碍使用

普通大手锯太大 也太沉  我用锯就用很小那一段 那一段磨没了 其他部分锯齿还是新的
改成小锯后正好 很轻便 干小活足够。

网友:
你这明显是锯条没拉紧,锯条都是薄薄的一片能有多硬,哪怕木工夹背锯看起来挺大,其实也能折弯一定角度的

网友:
当然。这种款式的锯条有的可以锯铁,有的只能锯木头。

网友:
锯线路板,还是换拉花锯。

网友:
为了切电路板,我做了一个小电锯真心好用,切割的规矩、切口光滑。【多图】两个废工件DIY一个PCB板切割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11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有一个直把手的
用蓝色进口普通钢锯条 中间掰断
正好改俩

有卖比较高级的小锯条。回头买点。

网友:
不知道上面几位仁兄是怎么理解的,楼主的意思是锯条材质太软,很容易磨秃

楼主(2024-04-23):
我说的是锯片硬度太太差

网友:
我这里叫钢锯,专门割金属,一般是钢筋

网友:
明显是锯条没拉紧,锯条都是薄薄的一片能有多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