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是什么电容

楼主(2022-01-30):
DT4281主板,红圈里这些是什么电容器

网友:
我猜是色环电容

网友:
千层糕薄膜电容

网友:
五花肉电容

网友:
3+2电容

网友A:
这个叫贴片薄膜层叠(堆叠)电容,没记错的话你这个应该是松下ecpu系列金属化丙烯酸层叠电容,还有ecqe,ecwf,ecwu系列 分别对应pet pp pps 介质,以前我在松下钽电容事业部,楼下生产贴片电阻,楼上就生产这种电容,隔壁生产铝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贴片薄膜层叠(堆叠)电容,没记错的话你这个应该是松下ecpu系列金属化丙烯酸层叠电容,还有ecqe,ec ...

围观在外企的大佬...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贴片薄膜层叠(堆叠)电容,没记错的话你这个应该是松下ecpu系列金属化丙烯酸层叠电容,还有ecqe,ec ...

佩服大佬,啥都懂

网友B:
千层糕电容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贴片薄膜层叠(堆叠)电容,没记错的话你这个应该是松下ecpu系列金属化丙烯酸层叠电容,还有ecqe,ec ...

大神!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叫贴片薄膜层叠(堆叠)电容,没记错的话你这个应该是松下ecpu系列金属化丙烯酸层叠电容,还有ecqe,ec ...

大神!涨知识了,话说这种贴片电容颜值颇高。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层糕电容 哈哈

这个名字熟,F289万用表经常用的一个词,但不知楼主所说的电容俗名是不是这个名字。

网友:
这电容不耐温,焊接温度高一点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