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云无线宝64G路由器USB口添加打印机共享

楼主(2022-01-30):
原版的京东云无线宝64G路由器USB只能接外置USB硬盘,不能添加打印机,只能通过刷机让其增加这一功能。
下面是刷成OPENWRT后(如何刷OP请搜索相关贴子),通过virtualhere实现USB支持网络打印的。

一、在virtualhere官网下载所需要的程序:
选择最后一个

2.下载客户端,以WIN10 X64为例 https://virtualhere.com/usb_client_software
选中间64位的

二、路由器上安装支持打印的ipk包。
1.在电脑上新建vhusb文件夹,新建一个空白文档,重命名为config.ini(注意把.TXT去掉),将下载好的服务端vhusbdmipsel放在vhusb文件夹内
2. winscp连接openwrt192.168.1.1),将vhusb文件夹上传到/usr,使用winscp更改/usr/vhusb文件夹及里面文件的权限。右键单机virtualhere文件夹——属性——(八进制表示栏)键入0755——勾选(循环设定组、拥有者和权限)——确定

3. 启动virtualhere服务器
进入路由器,输入用户名:root,密码:password,打开【系统】-TTYD终端】,在终端输入用户名密码登陆同上。
键入命令:/usr/vhusb/vhusbdmipsel -b -c /usr/vhusb/config.ini
没有报错即为启动成功

4.设置开机自启
使用winscp打开/etc/rc.local exit 0 之前插入/usr/vhusb/vhusbdmipsel -b -c /usr/vhusb/config.ini
如果要远程访问可用frp内网穿透
右键单击客户端的USB共享器——手动添加USB共享器——添加——输入自己的frp地址:端口号 保存即可

三、使用virtualhere
完成了上面的步骤,我们就已经把USB共享环境搭建好了,现在把打印机通电,路由器联上网并与打印机相连,那么我们就可以随意在局域网内使用这台打印机了。
1.运行vhui64.exe客户端客户端会自动搜索局域网内的共享USB设备,右击选择“use this device ”,当后面出现“In use by you” 那么这台打印机就通过网络虚拟的和电脑usb相联了。

2.安装驱动
剩下的操作就和正常的打印机直联一样了,安装好驱动,扫描、打印随便整。

也可直接下载附件安装:

网友:
不明觉厉,我一直用的cups。

楼主:
cups打印有点慢,有时候还丢页,兼容性差。用这个virtualhere安装步骤简单,反应速度快且可靠,毕竟人家是专业收费的

网友A:
直接刷个老毛子不就行了,还费那个事自己装打印服务干嘛

网友:
刷这个还能薅京东的金币吗?不能金币为了USB打印随便搞个二十块的路由刷OP不就好了

网友B:
我把打印机口接光猫usb口,蛮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把打印机口接光猫usb口,蛮好用

能说详细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个老毛子不就行了,还费那个事自己装打印服务干嘛

这个功能多,只要是USB设备都支持,打印机、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多,只要是USB设备都支持,打印机、摄像头。。。。

老毛子打印比你这个简单得多,电脑那边输IP就能添加打印机。
东西贵精不贵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详细点么?

目前只用过华为的光猫usb口,中兴的试过几个都不行。打印机接光猫usb口,用超级密码进入光猫,找到家庭共享,关闭共享鉴权,然后电脑添加网络打印机,找到对应的打印机型号,需要光猫拨号,不能跨网段打印,打印方法和打印机直连电脑一样

网友(2022-09-19):
我共享打印机用 Padavan 固件,简单快捷方便。

网友:
这玩意折腾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