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PHILIPS飞利浦 T8飞凡;真货假货?灯管没好货?暂时小器鬼“护二代”优秀~

楼主(2022-01-30):
长时间点亮,验证了T8 LED灯管没发现什么好货。暂时小器鬼的护二代不错,光色看着可以。

最后一图,两款FSL,光色粉的不行。。。。
当然限流灯管的频闪明显。

网友:
原来是玻璃外壳做的,来自早期日光灯生产线。后来阳光照明等,改用塑料灯罩加铝合金散热外壳。

网友A:
这种焖烧型的LED灯管,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飞凡是飞利浦最低端的灯管,用来替代当年的卤粉荧光灯管,连显色性都一样,都是70,寿命也就15000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焖烧型的LED灯管,散热是个问题。

在网上买了一个36瓦的LED。到手就改成26瓦了。而且把恒流板放到外边。理论上灯珠这辈子都不会坏了,恒流板坏的概率也非常低了。穷人思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买了一个36瓦的LED。到手就改成26瓦了。而且把恒流板放到外边。理论上灯珠这辈子都不会坏了,恒流 ...

大师的方法不错

网友:
想要光色好,自己买好的日韩灯珠换上去

网友:
总觉得这种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焖烧型的LED灯管,散热是个问题。

对,所以对蜡烛LED灯、复古LED灯一律无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买了一个36瓦的LED。到手就改成26瓦了。而且把恒流板放到外边。理论上灯珠这辈子都不会坏了,恒流 ...

我也有个36W,改到17W才做到手能忍受的温度。

网友:
学习了,以后买时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36W,改到17W才做到手能忍受的温度。

是啊,好奇怪。如果满功率运行究竟能坚持多久?

网友:
散热是个头疼问题啊,不过应该比灯管耐用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焖烧型的LED灯管,散热是个问题。

见过T8灯管有散热片的,铝基板加散热铝型材,空心带翅片的占了灯管的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过T8灯管有散热片的,铝基板加散热铝型材,空心带翅片的占了灯管的三分之一。 ...

T8灯管不全是闷烧型,有带散热片的。

网友:
散热太差了

网友:
以前撸过佛照的,也是玻璃管加铝基板灯条

网友E:
我对T8灯管研究还是挺多的 ,其实家用的话选择公牛的灯管就行 做工不错 。接头镀镍的  光衰做的非常好 。灯珠第一批用的三星 后期换成了国产但是显色指数也不错 飞利浦飞凡其实跟国产相比不占优势 但是他家的商用master 这种是单口进电的 要注意系列不错 1.2米省代拿货 80淘宝零售大概95到100不等一根 可以考虑欧普的灯管 雷士这几年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T8灯管研究还是挺多的 ,其实家用的话选择公牛的灯管就行 做工不错 。接头镀镍的  光衰做的非常好 。灯 ...

工业24小时照明用。 公牛感觉杂牌?呵呵呵 没发现什么好玩意儿,有具体款型?让采购买买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24小时照明用。 公牛感觉杂牌?呵呵呵 没发现什么好玩意儿,有具体款型?让采购买买试试。 ...

飞利浦T8LED灯管MASTER单端进电1.2米14W0.9塑料PVC超亮1.5暖白黄  淘宝搜索 95一根  对应的就是商业照明 应该符合您的需求  PS灯架要选择配套的单端输入 选择南京那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