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肖特828陶瓷面板的艾美特电磁炉(Airmate CE1860B)

楼主(2022-01-30):
首次遇到肖特赛兰陶瓷面板的电磁炉,面板性能相当好,油盐污渍啥都渗不进还很硬!电磁炉性能也配的起这个面板:大号铜线盘、双lm339除了尚朋堂外没别的厂舍得用,各方面保护很到位、工频变压器除了效率低点重一点外没啥缺点!

网友A:
不错,多少钱撸的,芯片没有给特写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都拼的是低价格那有用好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多少钱撸的,芯片没有给特写

CPU就是海力士电磁炉专用芯片,很多机子都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淘汰了

淘汰了也比现在卖4/5百的好

网友:
下一步艾美特出大功率无线充电平板电脑,手机无线充电放大版,风冷1小时快充。以前艾美特落地风扇,定频异步电机线包用料足,低速挡静音发热小,后来线包普遍缩水,低速挡声音响,线包烫的不能手碰,一两年后短路烧线圈。变频风扇质量好些价格贵,好像不少nidec等国外技术无刷电机。

网友:
老货,保存的真好

网友C:
明显做工比尚朋堂差很多了,除了省料和用上陶瓷面板外没什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做工比尚朋堂差很多了,除了省料和用上陶瓷面板外没什么好了。

应该不相上下,这个机子的上下壳都是ABS塑料成本和综合性能比其他塑料好很多!

网友:
这个时代的机子都是宝贝

网友(2022-04-10):
有一个样子一样的,前两年拆开清洗油污,换了所有按钮,用着吃火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