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230i正版Windows7自动升级正版Windows10后无线网卡无法使用了

楼主(2022-01-30):
ThinkPad X230i 2306-A71,预装正版Windows7家庭版32位,自动升级正版Windows10后, 无线网卡无法使用了,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记得这个机器的win10无线网卡驱动要去美国版的联想网站去找

网友B:
1 更新驱动
2 更新驱动后不行 加外置网卡即可
3 出门右拐找电脑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机器的win10无线网卡驱动要去美国版的联想网站去找

谢谢你的答复,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更新驱动
2 更新驱动后不行 加外置网卡即可
3 出门右拐找电脑店

谢谢大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机器的win10无线网卡驱动要去美国版的联想网站去找

按你的方法去美国网站下载了,有3个驱动都安装了,还是没用.
另外装外置无线网卡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机器的win10无线网卡驱动要去美国版的联想网站去找

不愧是美国联想啊

网友:
这种不行就一般真的不行了。根本就没有驱动。我有个平板就是这样。外置网卡解决吧。

网友:
撸主怕是不知道什么叫"正版"...

网友C:
我的笔记本Thinkpad X230 ,尾号没有  i 的,
我的本本左侧有一个无线小开关,若切到关闭的档位,內置网卡就没法使用了,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给你参考。

网友D:
驱动程序安装之后,设备显示的什么情况,正常吗?有的联想电脑,盖一下笔记本,让笔记本进入休眠,然后打开,无线网卡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程序安装之后,设备显示的什么情况,正常吗?有的联想电脑,盖一下笔记本,让笔记本进入休眠,然后打开 ...

用同一个360路由器,原来win7可以正常上网,换成win10后,无线网络貌视正常,就是无法发现360路由器,所以无法连接路由器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笔记本Thinkpad X230 ,尾号没有  i 的,
我的本本左侧有一个无线小开关,若切到关闭的档位,內置网卡 ...

谢谢,我的这个位置也有WIFI物理开关,我一直都是开着的.另外,我的是ThinkPad X230i 2306-A71,CPU是i3 2370M

网友:
把主板BIOS出厂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2022-03-18):
建议重新做系统,把里面的资料都copy处理,全盘格式化。
用微软官方WIN10  21H2的版本,装专业版,下载激活器激活即可

网友E:
升级一下bios吧!这么多年的电脑bios应该有新的,解决bu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级一下bios吧!这么多年的电脑bios应该有新的,解决bug

谢谢.我现在用外接USB无线网卡,挺好的。

网友:
X230I用WIN10不慢吗?

楼主(2023-03-20):
后来自己找到问题原因了,就是无线网卡和路由器的兼容性问题。换个路由器就好了。联想内置瑞昱RTL8188CE兼容性很差,要么换路由器,要么更换网卡,都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