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亚克力版的AIWA磁带随身听,两母的带5个小的。。。

楼主(2022-01-30):
在家工作,不忙的时候不用装模做样的,有了些时间,开始蛋痛,打理前些日子收的一些外壳品相不太好,机芯线路板还不错的aiwa 单放机。
HS-PX10/PX20,HS-PL10,HS-PL30,HS-PL50,HS-PL70
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相对有名气的单放机。 带DSL或BBE或两个都带,都支持金属带,带杜比降噪。

PX10/20/PL10 用的一种电控机芯, PL30/50/70用的另外一种。
本来想一机芯带所有主板的,但试验了很久,机芯的逻辑电路和机芯结构差的太远,只实现了2母的带5个小的。

亚克力板是从网上收了10公斤边角废料,买了一个切割用的刀具,粘合剂,打磨抛光剂

先上几张全图。

网友:
这是最时髦的真空版,声音一定很空灵

网友:
手臂毛很性感

楼主:
几台机器的原型。。。。

HS-PL10

HS-PL30

HS-PL50

HS-PL70

楼主:
机芯。
和板子之间用USB-C链接

网友:
想起当年的海关打口带

楼主:
有了机芯和主板,用了测试其他的鸡鸡也很方便,做了两根USB-C的维修用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芯。
和板子之间用USB-C链接

这个真下功夫了。

网友:
楼主是首创这么搞得吗?这是要开博物馆的节奏吗?
我还以为是用TYPEC供电呢。。。不怕误插烧了吗。。。

楼主:
切亚克力板的这种刀很有意思

开始我用钢丝锯,也可以,但非常费劲,后来网上查了一下,有专门的刀具,就买了。

刀具到手,以为是很锋利的刀,可以直接切割亚克力板。结果发现连刀刃都没有,就是个扁平的,有一定厚度的,带个钩子形状的铁片。

看了说明书才发现,这种刀不是用来切亚克力板的,是用钩子头上的刃来刮亚克力板,每次挂下来一小条,3毫米厚的板子刮十几次,凹槽的深度到1.5毫米以上了,轻轻一掰,就可以了。断口处稍微有些毛糙,用锉刀加工一下再打磨一下,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亚克力板的这种刀很有意思

美工刀第一节刀背就是勾刀,开亚克力很好用的

网友:
我也在想,那个年代有C口了?想想是充电或者供电,还是错了。

网友A:
不明觉厉,不是一个主板带多个机芯吗?一个机芯带多个主板是什么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不是一个主板带多个机芯吗?一个机芯带多个主板是什么后果?

精神分裂症,见过吗,哈哈。

网友:
厉害,大国工匠!

网友:
比较复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亚克力板的这种刀很有意思

楼主这个亚克力是用P刀切的?惊到了,这个边也太完美了,打磨能到这样的水平?完全不像手工出来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