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苏泊尔破壁机 可拆底座 固定盘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拆卸?

楼主(2022-01-30):
请问苏泊尔破壁机 可拆底座的固定盘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拆卸? 顺时针搞了半天没下来。。。谢谢老哥们

网友A:
一般来说,与主轴转向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与主轴转向相反的。

高度好几cm··都没法用力 顺时针敲了半天都不行

网友B(2023-02-18):
我的一体刀盘貌似坏了,做豆浆加热温度不够,做不熟,怀疑是温控探头坏了,你后来是怎么拆开的?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体刀盘貌似坏了,做豆浆加热温度不够,做不熟,怀疑是温控探头坏了,你后来是怎么拆开的? ...

拆不开  塑料干废了 都没拆开 后面往上买了一个 110···心疼的要死

网友B(2023-04-19):
我拆开了,拍了图,有机会发给你看看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B:
我拆开了,拍了图,有机会发给你看看

请问楼上是怎么拆开的?希望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拆开了,拍了图,有机会发给你看看

请问楼主是怎么拆开的?希望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拆开的?希望分享一下,谢谢!

这几天一直想回复你,结果论坛登录困难,今天终于正常了,结果手机上图片找不到了,只好借用坛友的图片回复你,找个鲤鱼钳,对准图片中的两个小窝逆时针旋转即可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一直想回复你,结果论坛登录困难,今天终于正常了,结果手机上图片找不到了,只好借用坛友的图片回 ...

谢谢你热心坛友,让你费心了,就是说它不是反丝的,逆时针是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热心坛友,让你费心了,就是说它不是反丝的,逆时针是卸。

不好意思,我也忘记是反丝还是正丝了,反正就是先拆卸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也忘记是反丝还是正丝了,反正就是先拆卸这个地方。

好的,谢谢!如果有拆卸的照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