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浴霸无线开关显示屏的字好不好自己更改

楼主(2022-01-30):
网上有卖这种浴霸无线开关和控制器的 这个无线开关好不好自己更改显示屏里的文字  改了控制水泵 增压泵和发热带

网友A:
不是好不好改的问题,跟本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好不好改的问题,跟本不能改。

改是肯定能改

网友:
你是觉得字浅不明显看不清,还是改照明和吹风互换显示?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不能改。就跟电子表一样。18:88,电路已经限制在那里了。

网友:
段码屏你改个毛线哦…

网友:
你这种是点阵的当然能改

网友:
这种屏上面的字是做好的,只有简单的显示与不显示的状态,点阵的才可以随意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是肯定能改

这种根本,不可能,改显示的字,这种断码屏,只能显示固定的内容,从屏幕生产出来起,显示的内容,就已经固化了,永久不可更改,除非花钱定制一块屏幕,成本很高

网友:
会单片机就好改,不会就难改

网友:
这个真不能

网友:
不换屏 没有改的可能。

网友:
这个问题都问得出,我感觉智商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