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好!祝大家虎年更硬。。。顺便问个软的:关于聚合物锂电池

楼主(2022-01-31):
手机基本都是聚合物锂电。可电池外壳摸上去不软,有点硬度:

我理解的软包,应该是这样的吧,铝膜,黄色封边:

事情是这:我第一次换尾插,没看教程,以为得拆电池。没经验 ,用尖头镊子撬。结果扎了俩眼,漏液了。

透明胶粘上用了一阵,感觉不放心。买了山寨的电池换,性能不佳,没几个月就不行了,胀包。后盖和屏幕都鼓变形了。

再买个品牌的兼容电池,感觉没粘正。强迫症犯了。。这次不敢用镊子了,顺手就用撬棒了:

其实还是有点锋利,着力点处,电池外边的塑料皮被弄得皱皱巴巴,不知道会不会破?目测这层黑色皮不起密封作用,破了也不要紧。

我上次镊子,应该是扎破铝膜了,才会漏液。

疑惑:

1.聚合物锂电不是说固态电解质吗?液体从何而来?

2.手感很硬,是软包加外壳了吗?

3.电池胀包后,立刻关机了。懒,几个月后才打开更换,发现基本不鼓了。。。这是什么道理?

4.黑皮是否只起美观作用?

网友:
嗯,那种手机电池就是外面加了一层薄薄的硬塑料皮,用来把聚合物和保护板都包起来而已, 可以去掉的。

网友A:
你这问的很难一句话说明白,锂电池最合理的还是按材料划分,聚合物锂电池里面也有很多种材料,做软包只是方便做更多的尺寸,所有的锂电池都有几率鼓包,硬壳的锂电池都有安全阀,那就是泄压的,软包直接就鼓起外包装,铝塑纸黑白无所谓,如果你喜欢,钱够多,给你整红色的也没问题

楼主:
头像应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很难一句话说明白,锂电池最合理的还是按材料划分,聚合物锂电池里面也有很多种材料,做软包只是方 ...

那么 请教图一这种,外皮似乎塑料的,起什么作用?破裂应该不要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 请教图一这种,外皮似乎塑料的,起什么作用?破裂应该不要紧吧

铝塑包装的,皮破了就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塑包装的,皮破了就不要用了

应该不是,非常不紧密,铝塑膜应该还在里边一层。。。

网友:
外面黑色的就是个包装而已,皮破一点没事,只要电池芯不破就行。

网友:
这个电池软包装只是锂电池的一种封装形式,不一定长这样的就是聚合物电池,手机一般不用聚合物电池,容量密度不够,一般用的是钴酸锂电池

网友B:
一般你看手机电池是黑的,但这层不是电池的封装,里面还有一层银白色的铝箔,那个才是,黑色的这个是贴纸,用黑的应该是为了看起来高大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你看手机电池是黑的,但这层不是电池的封装,里面还有一层银白色的铝箔,那个才是,黑色的这个是贴纸, ...

嗯嗯,我感觉自己铝膜和塑料目测还算能够区分的。第一次整漏,是镊子撬,扎了;这次撬棒,塑料皮有点皱,略担心。也是急躁,裹点 布撬最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