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XLC-1 LC谐振分析仪,有电路图

楼主(2022-01-31):
比较古老,可以谐振法测量未知电感、电容,粗略估测Q值,有电路图,可以自制

楼主:
自制时,晶体管全部选用高放大系数的9014,发光二极管可以用电流表代替,调谐主电容可估测回路Q值,还可以做吸收式谐振表,分析未知L C回路谐振频率。简单标定:圆铅笔上缠绕16圈28号线,此时电感为1.6uH。电容可以用聚酯薄膜电容标定,有1%精度的云母也可以。

网友:
我见识少,真没见过这个玩意儿。
新年快乐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光临,新年快乐!

网友:
我也有一个,以前修理调幅收音机用的,当时算得上是较高级的仪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