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63xt为什么速度跑不上来

楼主(2022-01-31):
最近贴了两个2263xt的盘
一个是4贴B16 132的 29F01T2ANCTH2 Intel原厂正片 512G

另一个是双贴252的 29F02T4ANCTH2 760P拆的颗粒 512G

跑分读写都在1200左右,我看63xt标准读不是可以跑到2000左右,固件用的T板,搞不明白。500G的高速缓存在80G左右,过了之后速度就在600-100间跳动

而且据说贴IM,特别是B16还要跳土狗什么的,搞不太明白,请大佬指点

网友A:
测速用转接卡测的?1200可能就是转接卡的极限了,应该直接上主板吧。

网友B:
不是二楼说的转接卡问题就是nvme驱动不对,开卡的驱动和正常用的驱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速用转接卡测的?1200可能就是转接卡的极限了,应该直接上主板吧。

感谢大佬,发现问题了,用的是pcie转m2的卡,我想来想去也是x4的,结果老电脑主板槽是pcie2.0x4卡1200了,pcie3.0x4测试读1800,写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二楼说的转接卡问题就是nvme驱动不对,开卡的驱动和正常用的驱动不一样 ...

感谢大佬,发现问题了,用的是pcie转m2的卡,我想来想去也是x4的,结果老电脑主板槽是pcie2.0x4卡1200了,pcie3.0x4测试读1800,写1500

网友(2024-10-22):
直接插主板速度实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