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FT3I,也就是联想新圆梦的主板,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比J1800强

楼主(2022-01-31):
前几天有空把J1800的板子换成了CFT3I,用了下还不错来说几句。

这板子有好几个配置,我两块板子,一块运气比较好是E2-7110的U,另一块是A4-5000的U,使用上两个貌似没啥太大区别

先说优点吧,功耗和J1800差不多,性能好的多,可以软解1080P的10bit的HEVC不卡顿,J1800就不行,这是换板的主要动力了。手上没有4K的10bit的HEVC所以测不了4K,不过估计困难,毕竟只是软解。

另外一个CFT3I是4核的,日常使用比J1800快的多,多任务也不卡了,迅雷最新版也敢放心用了,用J1800的时候一开迅雷就基本不用干其他事了。

USB3.0貌似比J1800多一个,有两个口。

另外这板子价格比J1800要便宜,版型和J1800一样都是比17×17稍大一点,螺丝位和普通板子一样,除了没有合适的挡板其他在一般机箱使用完全没问题。

再说说缺点吧。这板子有个通病,RTC电容容易坏,要自己处理下,网上有办法,很简单。

电源头是联想特殊的,当然可以直接焊线在板子上,我是加了个转接头用普通笔记本电源。

网口是百兆的,用的RTL8105E的芯片,和8111通用,可以换,不过看了下图纸网口座是百兆的,要换千兆的话网口座也要换。我是没换,直接加了快千兆网卡上去,千兆连外网,百兆做楼梯给内网游戏机用,也挺方便的。

前置音频口有点麻烦,板子插针和普通板子完全不一样,要自己做转接线才行。

这板子的16位PCIE实际是4位的,所以一些多网口的网卡可能不能用,做软路由的话麻烦一点

这机器不用ATX电源,所以只有一个硬盘电源口,要多块硬盘的话要自己想点办法,我是用了一个继电器从主板的硬盘电源口取信号开关一个普通的台式机电源,接了3块硬盘正常使用(加了个2口的SATA扩展卡)

风扇有点噪音,不如J1800的无风扇的板子,不过原装的风扇质量不错,也带温控,所以噪音还可以

综上,有点动手能力的话这个板子还是不错的,性能日常没问题,还能解10bit HEVC,这价格还是超值的

网友A:
前几天我的板子刚刚好报废了,,死因不明。。。。同款A4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的板子刚刚好报废了,,死因不明。。。。同款A4处理器

啥情况?通病电容搞掉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情况?通病电容搞掉了吗?

搞了,,没有救活,,直接丢料板里了

网友B:
J1900/J2900同样软解1080P HEVC不卡,到处都有货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是J1800的四核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J1900/J2900同样软解1080P HEVC不卡,到处都有货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是J1800的四核版本 ...

J1900已经价格差了2倍了,更别提J2900了,而且J1900的GPU还没这个的好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了,,没有救活,,直接丢料板里了

这板子就CPU表面电容容易坏,记得有2,3个电容容易坏,要测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板子就CPU表面电容容易坏,记得有2,3个电容容易坏,要测一下才行。

已经全掰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刷了BIOS也不行

网友C:
数码之家的要上图的

网友D:
我收了两块CFT3I的板子,一块收来就是坏的,按网上的办法没救活,另一块用了一年多,三个月没开机再也点不亮了,

网友:
E2-7110核显性能不错,J1900性能不错就是功耗高一点,可以买N3160板子,翻车鱼一百块左右。Intel的主板比Amd的稳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的要上图的

我又不申精,让我懒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收了两块CFT3I的板子,一块收来就是坏的,按网上的办法没救活,另一块用了一年多,三个月没开机再也点不 ...

CPU表面电容一个个量,有短路的就拆掉一般能亮

网友E:
我那块CFT3I的主板是E2-3800,的,核显是HD8200。。。比较垃圾的,现在拿着做局域网硬盘网络共享。弄张1000M的网卡插在上面,主板集成的是1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块CFT3I的主板是E2-3800,的,核显是HD8200。。。比较垃圾的,现在拿着做局域网硬盘网络共享。弄张1000M ...

两张千兆的吧,百兆实在太慢了。APU的核显再烂也比同等级的intel的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张千兆的吧,百兆实在太慢了。APU的核显再烂也比同等级的intel的好

原主板板载的是单一的100M的网卡,然后自己在PCI X1上插了块博通的千兆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主板板载的是单一的100M的网卡,然后自己在PCI X1上插了块博通的千兆网卡。 ...

我是说你加两块千兆的吧,百兆口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你加两块千兆的吧,百兆口太慢了

家里一块千兆就够用了。而且我那个8口千兆交换机口子也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