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军用充气金属密封继电器,镀金触片

楼主(2022-01-31):
军用充气金属密封继电器,线圈采用聚四氟乙烯薄膜包覆,动、定镀金触片,内外镀银,但结构还是不太合理,影响S参数,开关速度,应用不会高于30MHz,较重

网友:
这就不是射频用的,看啥s参数啊,这种才需要

楼主:
国军用在短波相位合成天线的,S参数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用示波器就可以比较区别。

网友:
之前拆过这种继电器,用里面的细线绕了个万用表动圈,效果不错。

网友:
以上都是大神。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