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感应灯led,人在灯常亮

楼主(2022-02-01):
有没有一种感应灯,人在灯常亮,而不是现在通常的一定时间要灭一次

网友:
有,我家这个设备叫“管家婆”,甚至会追着叫你回家吃饭别在外面浪……

网友A:
有,如果红外热释处理器是BISS0001,把1脚接高电平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也就是连续重复触发,你只要在灯下面活动,灯就一直是亮的,不会灭了又重新亮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如果红外热释处理器是BISS0001,把1脚接高电平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也就是连续重复触发,你只要在灯 ...

人得不停的动。坐着不动就灭了。

网友B:
用那种热释感应或微波感应的就行吧

网友:
洗手间按BIS0001的惹事电传感器的灯具,很累,在WC蹲着,一会得起来晃荡晃荡,经常把翔掉进裤裆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种热释感应或微波感应的就行吧

一般都是间隔几秒会灭一次再亮几秒

网友:
如果是洗手间这样的封闭场合,可以在进出的地方设置感应开关,触发一次改变开关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如果红外热释处理器是BISS0001,把1脚接高电平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也就是连续重复触发,你只要在灯 ...

貌似我前几天发的那个帖子,我记得我在衣柜找裤儿就一直没熄灭

ps我弄错了,人要不断晃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前几天发的那个帖子,我记得我在衣柜找裤儿就一直没熄灭

明显裤子特别多

网友:
你要不停的活动,它就不会灭……

网友:
给灯加装一个摄像头和电脑板,电脑板上面运行人体识别程序,热释电传感器触发开灯之后,电脑板通过摄像头识别有没有人在画面中,只要有人就一直开灯

网友:
和我一样的需求,至今无解

网友:
3楼说的没错,另外亮灯时间长一点,封锁时间短一点,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
这个有难度,试想一下,你人走了以后,这灯是不是一直亮呢?

当然,你不计成本的搞那肯定没难度

网友:
可以用那种带微波感应的,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D:
改用微波感应的就可以吧~~~

网友:
有,那种主动触发,价格贵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用微波感应的就可以吧~~~

家里有个微波感应的灯,就是穿墙效果好,隔墙都有感应,但人不动还是会灭的,一动就亮

网友(2022-04-02):
原理上是不行的, 人不动.要不装个手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