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大华安防宽温电源12V 2A 型号:DH-PFM301

楼主(2022-02-01):
拆个安防电源12V 2A 型号:DH-PFM301

网友:
做工还可以用的什么ic,没有海康电源销量高

网友A:
高压进来怎么多了两个元件?一个鼓包400V10uF电解电容和大电阻,干啥用的?

网友:
我用海康同款电源在带两个乐橙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进来怎么多了两个元件?一个鼓包400V10uF电解电容和大电阻,干啥用的? ...

两个电容是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进来怎么多了两个元件?一个鼓包400V10uF电解电容和大电阻,干啥用的? ...

四方黑色(F4A)是4A保险,电阻(橙橙金金黑)是3.3欧3W电阻,蓝色那个扁圆哥们是压敏电阻,也有用Y3安规电容的(板上有101字样)。

网友:
质量不错,没有怀孕的

网友:
跟我拆的一个海康网络录像机的电源很像,电路布局差不多

网友:
这货看着还可以

网友:
大华的,有IC有光耦,火线零线进线隔离够远很好,貌似没安规电容?

网友:
在大华代理做过,配件质量还是可以的,至少比杂牌好得多。

网友:
电源不错规规矩矩的一看就是正规产品

楼主:
祝坛友虎年大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财源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