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二手品牌机箱,一定要慎重,

楼主(2022-02-01):
买二手品牌机箱,一定要慎重,虽然就一二十块钱的东西,但是买不好,麻烦不小,

一六年买了一个二手的七喜品牌机机箱(确实是七喜,现在没这个牌子了),非常的重,用料很足,做工很好,毕竟品牌机的机箱,

用了没几天后发现,机箱的震动非常明显,而且怎么弄都不行,当时没想到是机箱共震,后来硬盘就不拧不螺丝了,但是整体震动还是比较明显,垫四个角,给硬盘垫泡沫,基本没效果,只要开机就嗡嗡响,

用了两年多吧,因为写字台上放了个架子,机箱也就换成甲壳虫的,换机箱后才明白,七喜的机箱是共震,

网友:
不错,水了两帖

网友:
我以前也特别喜欢品牌机的机箱
后来品牌机大部分都是MATX
就有点尴尬

网友:
以前用大水牛机箱,也就那样,表现普通,垫泡沫后减轻振动。。。。机械硬盘改不了振动的毛病,就不再用了,直接换成固态。

网友:
我用得是清华紫光得空箱子十斤重,用到现在除了开关有问题。

网友:
试试联想的ThinkCentre老机箱,钢板很厚,没有共振

网友A:
用着20年前的金河田,又大又重,现在想去买,找不到了。

网友:
联想  惠普  戴尔的  机箱  更好

网友:
用过一个方正的箱子,质量杠杠的,电脑城二手街白给的

网友:
苹果G5的铝合金机箱不错,可以当凳子,就是改装比较麻烦。空壳也有十几斤重。

网友:
还好吧,我现在用的还是TCL的精鼎那款小机箱,没有你说的那种现象

网友B:
单位里全是极个别现象吧,而且七喜也不是啥大品牌。品牌机,联想、戴尔、惠普,用过十几个品牌机的机箱,没遇到过共振情况。

网友C:
原来品牌组装机箱也会共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着20年前的金河田,又大又重,现在想去买,找不到了。

都当废铁回收了,现在两三百的机箱铁皮都非常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里全是极个别现象吧,而且七喜也不是啥大品牌。品牌机,联想、戴尔、惠普,用过十几个品牌机的机箱,没 ...

戴尔惠普很多都是专用相箱,普通主板装不上,

特别是联想,主板和电源都是专用,还有主板电源接口,电源复位线都是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品牌组装机箱也会共震。

估计是我运气不好,

以前一个二手机箱用了十年,用料也不错,就是太旧了,白的都成黄的了,还没有前置,就淘汰了,

好象还在储藏室扔着,线什么的都拔了,

网友D:
我现在比较喜欢联想扬天机箱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尔惠普很多都是专用相箱,普通主板装不上,

特别是联想,主板和电源都是专用,还有主板电源接口,电源 ...

我现在用的海尔机箱  效果很好 ,也很厚实。主板随便装 改下开关机针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比较喜欢联想扬天机箱很不错。

我用二手的联想钢铁侠脸机箱,非常厚实,质量非常好,很多年了都没有老化变色,自已加装了USB3.0前置继续用。

网友:
十多年前的联想LEGEND机箱,小机箱,不是全尺寸的那种,用胶带缠住拎着走,楼梯上掉下来,滚了一层楼,开机也正常使用里面也没掉什么零件。现在的小轻薄板子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