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想买个无气二保焊机,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2022-02-01):
家用,偶热想焊点东西,一般的焊机对于新手来说不是很好掌握。网上有蛮多牌子的无气二保焊机,大焊、松勒、安德利等等,一时间挑花了眼,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你说的这些牌子都是杂牌 ,千万不要买,都是坑

网友A:
无气体保护的都是垃圾,别买。吹得天花乱坠。

网友:
你说的全是都是杂牌

网友B:
我在京东自营买的沪工二保焊机一体机(NB-225X)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气体保护的都是垃圾,别买。吹得天花乱坠。

请教一下,是焊机质量不行还是焊接质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京东自营买的沪工二保焊机一体机(NB-225X)感觉还可以

沪工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自己试过才知道,大部分都是人云亦云包括我,在模型论坛看使用还不错,也要看技术的老师傅可能用什么都能像模像样,新手用再好的机器都看的出来不会

网友C:
好的推荐?试试奥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推荐?试试奥太。

无气的吗,多少米

网友:
无气的很难用 干活没人用那个 还不如直流焊机

网友:
有使用经验的坛友能发些图让大家看下使用效果么?

网友:
无气的没用过不好说,单位用奥太二保焊机。应该是焊丝不一样,药芯自带造气剂,真正没有保护气是焊不了的会氧化。现在出的小逆变焊机体积很小起弧比老式电焊机容易多了,技巧还是要练习掌握的,毕竟是一门技术。

网友E:
我买的是松勒的,比我用普通的电焊机好用,我主要是用镀锌50角铁+镀锌钢管焊4.4米的天线支架(土字型)。刚好早几天给本地火腿焊了个墙壁安装的天线支架。

网友:
无气的全是吹牛皮,买了个大焊的,拆开就俩电容,变压器还是铝的,飞溅也特别多,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带气瓶,相对焊条来说薄件十分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气的吗,多少米

无气的,不到3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沪工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我也就是普通家用的,感觉沪工质量还不错,买回来用用觉得还可以,京东这两天做活动买两台8折,平均一台465,如果你是京东会员的话,你可以买两台然后退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是松勒的,比我用普通的电焊机好用,我主要是用镀锌50角铁+镀锌钢管焊4.4米的天线支架(土字型)。刚 ...

感觉家用应该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就是普通家用的,感觉沪工质量还不错,买回来用用觉得还可以,京东这两天做活动买两台8折,平均一台46 ...

不是会员能买2台退一台吗

网友:
我做了超过20多年得焊接,我现在用的就是安德力得焊机,感觉还行啊氩弧焊是3000多得交直流脉冲得,没觉得烂啊,气保焊也还行,就是程序可能有点设置缺陷,焊丝没有碰到工件时候,送丝很慢,和一般焊机不一样,习惯后也是一样用,成形也可以啊,机器也拆开改过风扇加了个开关,做工也还是可以的,风扇风力太大,声音吵一般焊接的时候都是断开的,只有连续长时间焊才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