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色卡司(Thecus)Nas N5200 pro如何内网唤醒WOL?

楼主(2022-02-01):
在丈母娘家过年,Nas在我家里,现在没法拍照,只能传几张网络照片,请教各位坛友。
话说今年得到一个老Nas,是台湾宏普科技产品,话说10年前这个品牌可是我德国公司所有机器上备份recipe专用的品牌,不知道为何近年来如此江河日下。

如上图,这是我得到的这款Nas的背面照片,我目前使用了标号为4的网口作为LAN,这四个口的关系就是交换机。我现在是4这个地方一根网线接到家里的入户光猫的千兆网口。
光猫IP是192.168.1.1,Nas固定IP为192.168.1.75(平时访问Nas都是输入这个地址就能访问),类似下面这个界面。

这个机器是支持WOL的,上面这个界面进去有个选项我开了enable了。现在的问题是不管用手机或者电脑如何尝试,在关机后都不能用内网唤醒。
我在网上查了资料,大概意思有两点:1、Nas的IP不固定,应该用路由器配置mac地址,可我这台IP已经固定了
2、WOL的网卡关机时网口灯是亮的,我这台不亮,当然网上也有人说不亮也能唤醒。

其实我这台Nas上电就能开机,原则上一个49元的米家网络插座就能解决问题。可是总想再终极折腾一下,所以请各位坛友帮分析下唤醒不了的原因,谢谢。

网友:
到底是谁在分发ip
5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https://www.cnblogs.com/dcb3688/p/4608063.html   不是所有宣称支持WOL的电脑都成功的。

网友:
理论上WOL是不能用IP的,只能是MAC,跟是否固定IP无关。灯亮不亮不一定,有些时候网卡等待WOL是工作在10M模式时候确实不亮。

网友:
MAC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用这个,IP要看交换机能不能记录到。另外WOL要在同一交换机下才更容易成功。

网友:
你先测试在简单网络下能不能WOL,有时候跨交换机也受影响。主板上设置的唤醒是在待机状态给网卡供电,我有一台电脑插上电源就能唤醒,另一台必须开机一次后正常关机才能唤醒,网卡灯都不亮。还有一台蜗牛星际,全网都说不支持唤醒,后来查到网卡型号,去官网一看,刷了网卡的固件就能唤醒了。

网友:
wol是广播的

# https://m.jb51.net/article/179056.htm
# 使用Python实现Wake On Lan远程开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