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壬寅虎年大年初一,给坛友朋友们拜年,然后完成一个六年前就该交的作业

楼主(2022-02-01):
壬寅虎年新春来临之际,8139在此给各位坛友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虎年大吉!

大概六年前从本坛坛友卖家手中购买的红外热释小夜灯套件,当时也没时间玩,到手之后就放起来了,这一放就是六年……

红外热释探头和光敏电阻是散件,需要自己焊接,Micro公头引脚定义是非标的,没什么用,可以直接去掉

BISS0001的规格摘要及引脚定义

卖家的这个板子直接将BISS0001的1脚与低电平连接,亮一次熄灭后,需要再次触发才能亮灯(不能连续重复触发),实际使用的时候并不方便,所以需要改造一下:把1脚的焊盘焊锡化开然后挑起1脚

然后飞线连接1脚和8脚(高电平),这样就开启了连续重复触发的模式,人只要在小夜灯的探测范围内活动,小夜灯就会一直亮着。

上电测试,连续重复触发正常,小夜灯待机电流几十个uA,亮起后的电流在30mA左右

如果想改变单次触发亮灯的时长,可以用替换3脚串联的电阻或电容来实现。下图3脚串联的电阻是120K和0.01uF,此时的亮灯时长大约30秒左右;假设希望亮灯时长变成60秒,可以将电阻替换为120K的2倍(240K)即可,或者将0.01uF电容替换为0.02uF即可,电阻或电容只需替换其中一个。一般来说电阻比较好找,所以替换电阻比较方便。

库存里挖一个5号的电池盒,带盖子和开关的

电池盒默认是串联的结构,如果用14500锂电池,则需要改造成并联结构给小夜灯供电(这个小夜灯适用于3.7V的锂电)

因为14500电池是平头的,所以需要把正极触点处理一下,砸出个凸起,以便和电池能正常接触

库存里再挖一个0.5A的快熔保险,用于防止电池放错方向引起的短路,一旦电池放错了方向,保险直接熔断,避免出现危险

电池盒里空间太小放不下保险管,只能外置了,电池盒打两个小孔,引脚穿过去,连接电池触点的两个正极

保险管也不挡着开关,不碍事

箭头所指,即是保险管两根引脚焊接的位置,电池槽里也做好正负极标记,防止电池放错方向

因为小夜灯板子的背面有焊点凸起,所以用多层泡沫胶堆叠形成一定的高度

然后粘在电池盒上即可

放入两颗14500,单颗容量700mAh左右,并联可以达到1400+mAh

电池盒贴上一块软磁铁,方便吸附

Working,六年前的作业今天终于完工了,好评。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春节快乐!虎年吉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节快乐!虎年吉祥!

老李新春快乐!虎年大吉!恭喜发财!

网友:
wechat_upload164370906961f9028d34a7b

楼主:
老刀新春快乐!虎年大吉!恭喜发财!

网友B:
老兄过年好,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还整了个外挂保险丝的感应灯,劳模非你莫属

网友:
新春快乐!虎年大吉!恭喜发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过年好,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还整了个外挂保险丝的感应灯,劳模非你莫属 ...

球球新春快乐!虎年大吉!恭喜发财!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网友C:
库存锂电又能消耗掉两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存锂电又能消耗掉两颗

哥们新春快乐!虎年大吉!恭喜发财!

净说大实话

网友:
祝楼主虎年虎气腾腾、事业有成!

网友:
新春快乐!虎年大吉!话说六年也挺能拖得哈

网友:
春节快乐,虎头虎脑!

网友:
我的还在吃灰中,哪天有空也拿出了改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6年前的作业,现在来完成,都是拖延症,大过年的折腾这些,都是闲不住的主

网友:
应该我也有一套,但东西太多我不知道在阁楼的那个盒子堆那里去了

网友:
折腾得不错!祝老友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网友:
过年也坚持折腾的,这是真爱

网友:
虎年大吉!万事如意!6年前的作业完成了,但老师退休了。。。。。。

网友:
我的还在吃灰中,哪天有空也拿出了改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