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热水袋加热时电源线上的指乐灯不亮,

楼主(2022-02-01):
原装电源线不见了。另配一条,可加热,但加热时线上的灯不亮,灯的一个脚是经热水袋内部才形成回路的,已确认发光管及限流电阻没问题。是不是热水袋的问题呢?现在也不敢加热太久,不知是否可以自动断电。

网友A:
原装充电手柄上面有限位开关,膨胀到一定程度,开关 自动断开。

网友:
这种以前用过两个,没自动断电,因为忘断电,全烧坏了,

网友:
接左右脚的问题,温控器在热水袋内部,这个应该是温控跳了后才亮

网友:
把二根铜套对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充电手柄上面有限位开关,膨胀到一定程度,开关 自动断开。

看照片这种,好像没那么高级功能。应该是电极式热水袋吧,里边就是两个铁片电极,靠脏水在两个铁片之间形成的电阻使水加热。万用表测不出来阻值。 还有一种高级点的,水电隔离式,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