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钢结构无线覆盖与监控相关工具交流

楼主(2022-02-01):
一、前言

钢结构给人第一感觉是电锤不是主应用,主要应用是钻燕尾丝,所以主要是讨论如何让燕尾丝钻的更有效率,无线覆盖主要是考虑到大空间应用而非家用300平米安个吸顶AP就完事

二、支架选用

1.铝合金万向支架
铝合金万向支架,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支架,2015年装的监控,2020年帮顾客去拆监控,当时就是用的这种支架,啥事没有很OK,铝合金万向支架通用的名字应该是叫HY-805或HY-804,长度的区别,24cm与18.5cm。铝合金支架还有一般的,前面固定摄像头的部分薄一些,再就是螺丝圆球是铝的,这种的不怎么样,因为螺丝可以"无限"拧下去,铝球轻易被变形,从而不能紧锁摄像头位置,加厚的铝合金支架可能叫HY-805C,除了铝加厚外,螺丝圆球是不锈钢的,这样就可以确保螺丝能锁紧摄像头角度,后来我就一直用这种,2021年末此顾客又租了个新仓库叫我再去安监控,去了才知道老仓库有2个摄像头掉下来了,难道是当初螺线没固定紧吗?去了现看一看,原来是HY-805C加厚铝合金支架被腐蚀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仓库外钉在墙上的一个,仓库内钉在墙上的一个,全腐蚀了,当时顺手拍了一张图,里面好像全是结晶颗粒,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如下图

评论区网友提到这在温差大的地方,铝合金支架被腐蚀会加速,产生氢氧化铝,原评论内容为"网友ckly,铝合金支架腐蚀是因为铝表面有湿气后,容易和水或者和铁等其他金属反应,慢慢生成氢氧化铝,就是那些白色结晶。温差大的位置一般腐蚀更明显,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铝合金最好在环境较好,对外观要求较高的地方用。"

2.铁支架

上面被腐蚀的铝合金支架是因为安在了墙上,那个仓库不算标准钢结构,四周算是砖墙,砖墙还特别不结实就是打胀塞都无法固定就松散到这种程度,也不知道这墙上有啥材料腐蚀了铝合金,所以慢慢的有点想弃用铝合金支架的想法,改用铁支架,通用的名字应该是叫06H或07H(长度亦然对应18.5与24cm),如下图

之前帮人拆仓库监控,也见过这种支架,铁的毛病就是容易长锈,但它的好处就是不易松动,上图标了1与2两个位置,这两个位置是最容易滑丝或出问题的,而铁支架在这两个地方就不存在滑丝的情况,而且前面连接摄像头的螺丝圆球有一层厚塑料层包裹,也算是绝缘?所以用在钢结构上没有问题

之前见网友说过钢结构要用塑料支架,如下图

为什么不喜欢用这种支架,因为上图1的位置锁不紧,现在室外枪机多数带下挂LED比较重

3.工字钢支架

这种工字钢支架可以在上面搭载普通支架,本文前言中提到钢结构主要是如何高效钻燕尾丝,那为什么还要用到这种工字钢支架,主要是高空作业,如果没有升降机就凭5米左右梯子而且安装高度要很高的情况下,那燕尾丝不好钻,1cm厚的工字钢就算用再高效的工具也不好钻,这时候,工字钢支架就可以用14的扳子或套筒轻松搞定

所以本次施工主要是用到了铁万向支架+工字钢支架

还有很多海康产的支架为什么没在本次用到?一种是鸭嘴支架容易长锈,角度也不是万向,在我看来早就该淘汰的东西(前几天安电梯监控用了几个),还有一种像下图这样的支架DS1212

上面这种支架比较差,质量上那个底座很容易碎裂,最起码我在钢结构大棚中见了很多坏的,再就是头部不能用手操作还要借助内六角,这设计人员好像没有实战经验啊(海康的摄像头尾线很短,用抽拉盒电源特别不方便找位置,海康的东西在设计上基本都是坑货,但目前工程监控一般除了海康就是大华)
三、梯子的选择

关于梯子在之前开文章单独讲过,在这里再简单说下,小巨人人字梯适合室内工作,伸直了用吧总感觉不如竹节梯方便,比如那种5步梯操作要比竹节梯复杂,而且不能放在汽车后备箱里(远距离作战受限,像比亚迪宋MAX或面包车放五步梯是没有问题的,它们里面有一排可以放倒的座位,梯子可以纵向放进去),像上面这种竹节梯5.5米的取下顶部的两个钩子后就可以放在轿车的后备箱里,而且对于钢结构作业凭顶部的勾子可以轻松的搭在线槽上很安全,我用的是正优的梯子(宣传说无缝管安全?),正优这种竹节梯仅限单面梯,之前还愚蠢的买过高的正优人字梯,非常重,一个人是展不开梯子的,而且全展开了也晃,基本就是废品一个,严重的教训,可千万别买这种,人字梯就要小巨人这种的,竹节梯可以考虑正优这种无缝管顶部带挂勾的

之前也买过雷都捷特的五步梯,之前胡奇视频上讲过稳耐的多功能梯,不推荐那种的就是因为重!(我的雷都捷特也退货了),不要说为了安全怎么怎么样,为了安全租升降机再配个小工是吧,梯子就是单兵作战用的要轻便,一个五步梯18公斤左右对于单兵作战展开不方便,运输不方便,重量单次搬还好,搬一天应该是吃不消的,所以还是正优这种5.5米的竹节单面梯实用,将5.5米的这个梯子在全展开的情况下要想移动一个人是不太好控制的(有一定机率摔倒),但如果降下2-3节再搬,就非常容易控制

这边市场上升降机不充电的是一天100,充电的是一天200,人家给送来,完事自己拉走,好像也不贵,但就出活效率来说,还是自己扛个5.5米的梯子干活效率高,因为梯子随便找个空间就能挂靠,这种升降机有时候方位不好摆,但有句话怎么说来,你干的快,别人不一定觉得你干了多么大的活,你一来干活就让主家租个这东西来倒显得咱干了多大的活,这种事情咱不擅长讨论,就只说出活效率,自己弄个5.5米的梯子干活移动方便快捷

补充一下安全问题,那种升降机如下图

使用时必须展开四条固定腿,这东西稍微一升就晃晃悠悠,人站在上面一侧,它都能弯向一侧,感觉随时会倒,还不如梯子安全呢(只是感觉)!

四、安全带的选择

如果直接搜淘宝可能出来一堆安全带,样式还不一样,这里面有试错成本,我就买了两种,一种跨肩绑腿的吃灰不用,一种只绑腰带有挂勾的目前在用,如下图

这种单腰式安全带就是便捷,但要问是不是绝对安全还不清楚,因为没有机会亲身体验,感觉上,这种安全带一条1.8米的挂勾(长度可以选),可以单挂,也可以抱挂,是不是1.8米有点短?其实长了反而是麻烦,在什么应用中会用到它呢?(电工上电线杆、钢结构工字钢,抱挂,人往后仰,是这种专用,但我还没敢这么玩过)

上图从下往上有三条横着的槽相连贯,可以当放线槽,当然,再大的钢结构这种槽有的是口朝上(可以放线),有的是口朝下(不便放线),但在这个工作的地方,所有线槽口全是朝上的都能放线,线槽口朝上的第二个用处就是方便挂钩啊,上面的安全带,直接将钩子挂在槽边上,人移动,钩子自然移动,很方便。

像上图从下往上数第三个槽层,是与大门平高的,为了抽线时方便是走的这个槽,这个场景中可能高5米左右吧,一般人没有这么高的梯子,多是放在第二个槽上,就算是线放在第二个槽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放线快?就是人脚踩第一槽,手扒第二槽(两槽之间的垂直间距大约是1.2-1.5米左右),一边走,一边穿线,快是快,但一只手拿线,一只手抓槽保持安全,万一失手呢?摔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2020年从梯子上摔下来,16/17节胸椎骨裂,到现在2022年一跑步腰还受不了的疼,走平路不跑没事)。所以腰部的安全带的挂勾,钩在放线槽的侧壁上,随着人自动移动,是不是心理上多了一道保险?

因为单兵干活,别人也忙着,也没让别人拍个干活时候的照片,年后再去干活,如果有时间拍了照片,再来补充在这里,感受可能更清晰一些

至于安全带之间的区别哪个好及这种50来块钱的腰带安全带是不是绝对的安全,这个咱就没有深入研究了,咱也不可能拿自身做个实验,上面这种单腰式安全带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袋子就能装下,平时带着方便,穿上它也很方便

【补充】:根据网友评论指出,为了安全,还是全身式的安全带安全,单腰式的或半身式的可能会束缚人呼吸或从上半身或从腿上抽出来而起不到安全的作用,安全无小事,虽然麻烦,但出了事,搞不好麻烦家人一辈子,为了几百块钱不值得冒险。

五、画图

钢结构是比较方便画图的,长由多少个柱子(工字钢)组成,宽由多少个组成,而且一般柱子间距基本是相等的,这对于提前规划布线及用多少米的线很方便计算,比如本次应用中是由13×9个柱子组成,如下图

每个柱子的间距是6.3米左右,我们初次来到场地可能是全空的,老板可能会讲这里摆什么那里摆什么是比较笼统的,画个这样的图,他一边讲,咱一边在准确的位置上标注,是不是很方便呢?

我看图纸全是用CAD画的,这种制图的标准咱没学过,感觉复杂,所以一直用的是忆图图示画的,图个矢量图放大不失真,当然画个表格图用啥都能画,Word或PS等,甚至手画都可以

关于CAD怎么下载,微信搜索:软件管家或软件安装管家,会有相应下载
软件管家中有个微软产的VISIO与亿图图示差不多功能,都是矢量图流程软件,建议大家直接学习CAD专业制图,一开始就不要学偏了,我是没时间研究别的了

六、燕尾丝的选择(补充)

想要不断钉子,就尽量要国标的,随便到当地五金店说要国标的燕尾丝钉子,规格要M5.5*25mm的即可,钉子不能要太长的,太长的光崩,如果有的地方需要长的,可以先用25mm的攻了洞再换长的打即可,当地五金店30元左右买的国标大和的燕尾丝(M5.5*25mm)是375颗,之前在淘宝上买的宏挺的非标M4.8*25mm的也是30元左右(但一盒是600颗),今天在农村新建的停车场,看他们打围墙有的燕尾丝,捡来一个,对比一下,如下图

左右两侧是打围墙的钉子好像很细(别看它细,钻孔效率特别高,可能是直径小的原因),中间两个左侧是国标的大和(M5.5*25),中间右侧是宏挺的非标M4.8*25mm,关于在工字钢上打钉子存在断钉的问题,我用宏挺M4.8*25的断过,这几天一直用的大和,倒是没断过,是不是它粗的原因?

又用游标卡尺分别量了下三种钉子的螺纹直径,左1捡的货是4.3mm、国标大和是5.1mm、宏挺M4.8是4.8mm

关于燕尾丝钻铁是否高效的问题,我在钢结构捡过很多不知道品牌的燕尾丝,用谁都一样,能不能打进去关键在于用力的方式,如果举着手打,虽然感觉手已经很用力甚至感觉麻木了怎么钉子还是不往里去?但这时候要是人再升一高,压胸或身体的重心上去那就很轻松

另外,下面好像强调了转速是高效拧燕尾丝的关键,但你上来就3档最高效拧,这钉子还真不一定走进去,先用力施压,低速打个浅洞,然后再高速打,但高速打,钉尖可能热的快,如果发现不走了,中间停一下,再打就快了,可能钉子又退热了,之前也提过就是用燕尾丝打一片薄不锈钢,燕尾丝钉头全烧了,所以要注意这个中间停顿的问题

下面好像提到了,冲击起子或电锤,开始锤击时断钉的问题,这几天也一直在工字钢打钉子(钉监控支架与弱电箱及挂灯),发现只要钉子的刀头进去,不管是大有5733PLUS还是威克士WU132都锤,倒是也没断过钉子,所以钉子的质量也很关键,另外,之前用M4.8的宏挺钉子断钉的时候,往往是钉子帽都卡到工字钢根底下了,这时候还要不停的锤就真的要断钉子了,所以即使发现了锤,如果钉子是走的,也没事,另外,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到五金店买国标钉子,虽然同样的30元左右,宏挺有600颗,国标有375颗,但咱们打工字钢才打多少?就375颗也用很久了,另外,关于上面的小瘦钉子,不要小看它,钻方管很高效,比这粗的国标钉子快多了,所以每个产品找准它的定位,像这种钉子我感觉是按斤卖的,小钉子数量也多,所以打围墙还是它合适。

刚才又打开了淘宝上的博乐通五金机电(我是在这买的),关于宏挺燕尾丝里面有M4.8×25的600颗是28+4=32元(4元是运费),M5.5*25的500颗/盒是34+4=38元,我上面提到的大和M5.5*25是375颗/盒是32元当地,通过上面的测量,宏挺标M4.8就是标准的4.8mm直径,而大和标5.5却是5.1mm感觉不实在,所以感觉宏挺相对还是靠谱一些,所以虽然我目前没买过宏挺的国标M5.5但我还是觉得它就是足标,那么如果用宏挺的国标应该更结实了,打厚金属,还是国标OK

还有一种沉头燕尾丝,沉头燕尾丝最短是13mm的,推荐购买宏挺M4.2*13mm的,咱们做弱电,偶尔也要弄个电箱接个闸啥的,那个电箱里面会有一层薄铁板,这个东西是用于上空开导轨的,因为那个薄铁皮距离底板不是太高,所以钉子越短越好,最短的是13mm所以就要13mm的,再就是用这种钉子在一些场景中用于吸顶或侧壁安装半球摄像头,也能用上

六、钻燕尾丝工具

老板找来电工安挂灯及走电线,其实这不是技术活,一是老板要赶工,二是高空作业有安全问题,三是抽拉4芯6平方的橡胶皮软线可真是个体力活,所以各干各的同时开工,关于如何在1cm厚的工字钢上打燕尾丝固定射灯,电工大哥拿出了一把普通12V的锂电钻,它调到低速档慢慢钻,别说,还真有那意思,就是如果用12V锂电钻的低速档在工字钢上打燕尾丝也是可以的,就是太慢了啊!我用的是12V的起子机(威克士WU132),他用威克士UW132钻孔可能是20-30秒,他用锂电钻打了一分钟也只是一个浅洞,所以咱们讨论的是"效率"攻丝

用过锐奇6412D起子机在工字钢上打燕尾丝,是相当费力的,比如说钉子一旦进入钻丝状态,这货锤也锤不动,就是没劲但威克士WU132就明显锤的动没有问题,两者不是一个级别。不过威克士WU132的缺点是掉电太快,钻两个钉子就能掉到2格,再钻几下就直接没电了,虽然威克士WU132是双电2.0,而且电池充电特别快,感觉没几分钟就充满,理论上不影响使用,但用大有5733PLUS电动扳手(配的是20V/4.0A电池),钻一些也不掉电,所以我感觉还是弄个18V的工具好一些。大有5733PLUS电动扳手配一个5元的杂牌六角柄转接头,夹上8×42mm的套头,再打25mm的燕尾丝虽然转起来感觉没轴心了,但在工字钢上打孔实际效率很高,它的最大转速是2800RPM,我看多数电动扳手是2000RPM,感觉这个转速还是挺重要的

纠结威克士WU290D的最小扭力是75NM,而WU132的最小扭力是35NM,35NM拧大部分螺丝锤击时感觉也不会太大力,但要说到75NM就纠结了,所以我觉得起子机的灵魂就是最小扭力,之前的文章上也有网友推荐过牧田172,但那空机价格1200+,一个5A的电池也六七百,充电器还要花钱单独买可能是200元左右,这价格,不太好接受?而WU290D配单电4.0A才699(还带充电器),这价格相信大多数人能接受,这个纠结的地方也是没办法,反正客观上高转速的电扳手大有5733PLUS在工字钢上打燕尾丝很高效……最近研究上了博士GDX18V-1800C(今天2022 年 02 月 15 日卖家也发货了,承诺的一周内发货就正好卡在第7天上发的顺丰,等两天干完活我评测下这个机器,到时候看新文章)

手里有一块大有4.0A电池,一块5.2A闪充电池,为啥不考虑大有5733Li冲击起子?因为嫌它转速慢!才2600RPM,还不如电扳手的2800RPM,我觉得转速是决定钻燕尾丝是否效率的关键参数,而扭力则是为了保持转速的,再就是大有起子机虽然有档位调节,但将最小扭力这个数保密,保密无非就是起步扭力大而已,所以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残品应该退市了。

钻燕尾丝,有两处重要的细节!一是如何用力压,一是如何选择批头!这涉及到安全问题!

(感觉这段重复是因为上面补充了一段燕尾丝的选择内容,将就看吧)电钻转速再高,不用力下压它也不进,尤其是高空作业时,得有一只手抓东西保持身体平衡,一只手打燕尾丝,这时候不太容易用上大力,如果是举着手打,又要用力又要举胳膊时间长,一般人是很难在此时将燕尾丝打入的。如果是仰脸打,用啥工具也白搭,光飞下来的热铁末子脸也受不了。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胸部轻压,身体平衡,用力均匀,钻钉高效。但用胸部使劲压就容易飞钉,可能瞬间失去平衡就不安全了;再就是上面说的套头怎么选,一般是东成的8×65吧,用它崩钉子就对了!应该选择大磁力8×42的,如下图

5个9.5元包邮不贵吧,短了,短了也就更稳了,而且它里面的磁铁比东成的要大一圈,用它打燕尾丝稳如泰山,如果用8×65的,高空作业光崩钉子,相信同行都是用的这种

这种强磁批头,磁铁直径大一些,加上短(8×42,而东成是8×65),所以用它钻燕尾丝更稳,但它里面的磁铁有点脆,凡是我主用的都掉了一些边,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吸力及钻钉的稳定性。

有一个之前也说过的,那种多功能冲击钻打燕尾丝行不行?这一段开头就说了电工用电钻的低速档都能打,更何况相对高转速(锂电冲击钻一般2000RPM转速)且高扭力的锂电冲击钻更没问题了,但说到好用,还是起子机,如果拧的不多不需要再买起子机,那个20V的冲击钻我一直在想但还没有买,前段时间电梯打不锈钢开大孔(32mm),用的大有5401锂电锤的电钻档完成的,打混凝土是冲击钻的短板,比如楼板安灯它不行吧,这次干活又要在水泥地面上打膨胀螺丝固定监控杆冲击钻又不行了吧,所以一直没买它

评论中有人提到不经常用钻燕尾丝用啥,那就JD自营,花百元左右买个3000RPM转速的冲击钻,有线的,这种的威力十分巨大,重点还便宜,不是不经常用吗,那它就最合适,高空作业,批量干活,拿来赚钱吃饭的可以多花钱弄18V的冲击批,普通人没有必要投入这么多

在这里还是要简单总结一下,干活少,有个转的工具能用就行,干活多得分专业了

1.拧小螺丝为主,比如电脑……品牌12V锂电钻(不考虑贵的无刷意义不大,就百元机就行),整个东成的就行,我试过,1档扭力很小,拧电脑螺丝合适不伤螺丝
2.干活为主,直接扔了锂电钻,一把起子机走天下,20V为主,有劲,续航长,在这方面12V全是垃圾,虽然我用的威克士WU132还不错但还是推荐直接买20V的起步
3.钻孔为主,尤其是钻大孔……必须是冲击钻了,现在有120NM的就要120NM的不考虑小的(除了冰钓或整天开大孔或安窗帘的能用用,普通人用不着这东西)
4.监控钻孔为主,经常打水泥啥的……必须是20V的锂电锤,千万别整什么12V的500左右的锂电锤,这就是垃圾,整了钱就相当于掉了

【补充】

1.为什么不用电钻?

假如去工地干活,车得停外面(三轮车是进不去的,而且工地随时丢东西,哪怕一分钟),咱要一次性带好所需要的工具,单兵作战,想象一下,一把梯子,一个工具包,再加一把电锤,一个起子机,再加一个锂电钻?这还能带得了吗?所以必须带一个小的电钻,那就是起子机,起子机能拧铁,能拧螺丝全面手,而锂电钻是办不了的(除了小扭力拧螺丝一无是处),关于为什么强调锂电冲击钻,而不是锂电钻是因为20V的高扭力产品基本都是以冲击钻的形式存在,钻孔肯定用它的电钻档位,它有120NM的产品,所以上来这个级别都叫冲击钻了

2.彩钢瓦固定监控支架的注意事项

钢结构外层固定监控支架,我们都知道外墙打燕尾丝的那一行内部是放线槽可以固定紧的,但我这里外面固定的比较高,大约固定到了第三个线槽的高度,这个高度是用的透明硬塑料,有点类似亚克力,为了固定这些"亚克力"又加了一层彩钢瓦,就是知道里面是线槽,就是用较长的燕尾丝(当时带的长的是4cm的)也够不着里面的线槽,除非用特别长的,关键是当时咱没准备这么长的燕尾丝,怎么办?固定的地方只有一层彩钢瓦,能固定紧监控支架吗?能!前提是,一旦燕尾丝的刀头钻透彩钢瓦后,要立刻控制起子机的无极变速按钮,让它慢慢的转,让它慢慢的攻丝,就这一层彩钢瓦也能紧固住摄像头的(当然,追求完美者提前准备超长燕尾丝最佳,感觉弄个10cm长的燕尾丝应该可以,M5.5*100mm的是30元,140颗,可以备点)

3.关于打断燕尾丝的细节问题

在这里我用的是大有5733PLUS电动扳手配的1/4转夹头+8×42的8mm套头,开的3档,2800RPM,350NM,没有打断钉子,而之前在非常大的钢结构大棚(大约是70×85米)中用威克士WU132打断过两次燕尾丝(宏挺的非标4.8×25mm产品),这是为什么?关键点在哪里?关键点就在于如果发生锤击,并且钉子被挤住不走(比如钉到底了)连续锤就容易断钉子。如果过程不发生锤击问题就不大,像350NM的电动扳手都不断钉子而140NM的12V起子断了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威克士WU132有时候不好用想换个20V的,让它在不锤击的情况下完全高效钻钉(在钉子进行攻丝阶段后,大有5733PLUS也会锤击的,但没有断钉子),再就是如果连续钻可能不如中间停顿一下钻的更快,可能是钉子过热的问题,这时候你说再喷点什么水就太啥了,关键是咱停这一下或不停也能照样高效钻好那为啥要停下来喷水,评论有网友说用什么小钻头先钻个孔再打钉容易,咱这是干活可不是搞艺术,那麻花钻头稍微用力扭曲就会断掉,远远不如燕尾丝本身结实了;我用5733PLUS电动扳手配国标5.5*25mm的燕尾钉(宏挺4.8与国标5.5混用)穿透工字钢后就会轻按开关让它转的慢点,慢慢攻丝,如果这时候一直按住开关不松,钉子直接打到底再锤击就90%会断钉,此时,应该将断钉的问题分析讲清楚了。

4.关于起子机与电钻谁是作业之王的问题

必须是起子机!起子机才是为工作而生,而电钻不行,电钻是边缘产品,非批量或非专业人士所用。就说这个反扭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六角螺丝你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力,会不停的试探性的调节扭力档位,搞不好一启动就一个强大的反扭让人促不急防,而且三角夹头在高扭力工作时很容易松动,时不时要调到10档扭力再紧一下,而起子机并不存在反扭的情况,起子机不管是啥螺丝都可以毫不担心的上手就拧,因为它是锤击,不会将人的手反扭伤,而且它的批头不存在松动一说,就凭这两点吊打任何电钻,再补充下电钻调到钻孔模式就不离合了,那么高的扭力咱不知道大家是如何掌握准时停止的,而起子机一发生锤击咱们就知晓到时了,不会太用过力

有一次给床腿拧个螺丝,我手里的锐奇7212直接就拧不动了,再就是给服装店装监控,他们要给一个衣架拧螺丝(那个螺丝的规格没细看,可能是8mm或10mm的话),他们用锐奇7212不停的调扭矩因为拧不动,再就是安电视支架那个粗螺丝电钻也是拧不动的,但要是换上冲击起子,这三活全办

关于起子机断燕尾丝的问题在上面分析过了是锤击造成的,选择20V高扭力的产品就没事了,电钻这种东西在我眼中就是一个边缘产品,它不适合真正的作业,就是适合爱好者玩玩,像20V的冲击钻,也能拧燕尾丝,也能开孔,也能打砖,好像是个全面手,但要说到钻丝效率及钻混凝土效率它都不行,工作中的钻孔比如在监控杆上钻大孔(25-32mm)或不锈钢上钻孔,抖音上盛世鸿程,他们就用电锤调到电钻档,配合双金属开孔器在监控杆上开孔(就是木工开孔的那个双金属开孔器,他们觉得这东西比那个高速钢开孔器更高效,这也许就是实战?),关于用电锤电钻档在不锈钢开孔前段时间我发的电梯监控也实战过了,很好用,这时候再去买个锂电冲击钻来?一个人干活带这么多重家伙?这是否符合现实呢?个人觉得锂电冲击钻,可能更适合安窗户的,因为窗户周边的材质就是砖,或者冰钓开冰,咱这里说的是它最适用的场景,要说能干,它全能干,只是效率高低的问题是吧(可能这段内容存在错误,希望多多赐教)

七、量高工具及卡飞线

如上图,门的高度与第三个放线槽平高,钢结构大棚中间一排柱子,要在柱子上安无线覆盖的AP及摄像头肯定要走线,柱子下面没有走线槽,只能走飞线,那么飞线要留多高呢?最起码要与这个门一样高,这样车只要从这个门进来,就不会刮到线,而且两个柱子之间拉飞线要是不一般高,是不是不好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在柱子上画出一个点,让线挂在这里,要找出这个点的高度来,激光测距仪,相信大家都有,七八十块钱的杂牌就行,将它的尾部贴在工字钢柱子上,观察着光点的位置来确定高度是否合适,(当时我是看着光点是否正好找在两侧的窗户边缘来确定高度的)这个方法是不是简单高效。那个5.5米的梯子不需要全展开,留一节不展开,走这种飞线也够用了,所以这个长度的梯子很实用,上面也提了,取下挂钩可以放进汽车后备箱,这相当于移动升降机了,各场景通用(除了室内不如四、五步多功能梯好有外)

至于如何在柱子上挂飞线,按说打个长的燕尾丝就行,但高空打丝可不容易,而且长的钉子可容易崩啊,高空失去平衡很危险,再就是单根工字钢也没处挂安全带,所以上面提到了工字钢支架,在高空操作它就比较容易,将它卡紧了,线挂在上面就行

七、关于放线的问题(补充)

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下图中的放线器

这种放线器底下3个轮子,上面有横杠压着线盘,中间撑孔的四个小杆也可以调距离远近的,这种放皮纤放出来没有拧劲,这个皮纤要是没有这个东西放,将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当网线大于100米左右时,带宽有衰减,所以我们经常用皮纤(一粗钢丝2细钢丝+中间夹着光纤),这种的经常用,直接买成品就行,头子也不用自己做,如果要自己做,需要提前准备SC头,及米勒钳即可,这种旋转式的盘式放线器,除了能放皮纤,也能放盘式电线,网线等,不管啥线,这种放出来的线没有拧劲

关于一盘轴线,配上面20元左右的放线器很好用,这种放线器基本哪都有卖的,不过重点是,出线要在底部出,如下图

如果在上方出线,线 很容易滑出轴外,一抽就卡住,但这种轴线多是杂牌线才有,品牌线一般是箱线

这种线的盘法与电线是一样的,有内与外两个线头,真正放线的时候,要将箱子打开(绝对不能从外面出线孔抽拉,不然100%卡住),提住内侧的线头,往外拉就行了,虽然也卡住,但大概率卡不住,这要看你的线硬不硬(室外线多数硬),如果是将它放在线盘式放线器上,就得从外侧的线头拉了,昨天我放的200米一盘的0.5的国标无氧铜电线,就一点也没卡住,很顺畅,因为它软没事

八、奶嘴压线帽及剥线钳

按说现在都POE供电了,但我只是出力,老板买的还有一些不是POE的,那就得用综合线,要接电,几根电线接在一起,这就涉及到了剥线及并线的问题,我们的电工大哥是怎么做的呢?一把世达的斜口钳剥线及电工防水胶布通杀,是的,我们确实可以这样做,而且在综合工作中也不需要带太多的工具,活就全能干,这种方式没有问题,但我总是想找一种更高效的捷径(有时候缠胶布很烦,虽然就三两下的事)

综合线中的电线是比较细的,每次剥线都能剥断一些细线,接吧也通电,但心理上这个地方有坎,其实老早就讲过我用的是老AL815238,如下图

为什么强调型号,因为就这把型号上面有那些压接端口,我也一直想找个便宜好用的产品代替,也找到了如下图

42元的德力西升级版,这个自动剥线钳要是自己没用过是不能云推荐的,外观一样,就是不好用,剥不动线,这有试错成本。这两把是我在用的,好用,能剥线,也有专用的压接端口

关于压线帽,如果去淘宝搜索,会搜出一堆铝制奶嘴压线帽,基本是10元包邮一包(1000个/包),这种铝制的压线帽也不需要什么专用工具,用老虎钳子随便一捏就压的很紧,它的问题是咱们的电线一般是铜软线,铜铝时间长了不是发生氧化吗,所以这种铝的不能用!

所以我又买了这种,买了这种紫铜镀锡的,品牌奶嘴压线帽可能一包99元,这种30元左右的是不是哪里缩水了?比如说里面的金属管很短(远远不及上面10元一包的铝制压线帽),而且用钳子紧固不了,用钳子使劲捏过之后一拽就能拉出线,而铝制的是拉不出的,但就是因为它是铜的,所以就凭这一点还是得用它,已经实验过,用剥线钳上那个压接模组压它是很紧的没有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压线帽要放在上图1的位置,而不能是左侧下面的接口,否则会将绝缘外皮压破;而右侧的好像中间还有个尖的压接端口是压插簧的(什么是插簧?电机上多出来两个宽/直带孔的金属片,这就是插簧的公插(或者某些喇叭上也有两个接线的插片,或者某些圆形开关或船形开关上的接线插片,全是插簧中的公插),它的尾部及母插是需要用专用压线钳来压的,插簧一般是分6.3/4.8/2.8mm三个规格,上面右侧三个位置对应这三个规格,之前我也研究过插簧,也买过专用压线钳,当然用上面的也能压,但在这里有一个细节顺道提一提,当时我买插簧是公插与母插全买了,事实上公插是没有必要买的,公插一般就在电机/喇叭/开关上带着,我们只买母插就行,前面说的细节就在于公插末端的压线上,因为公插插片厚,比如2.8mm的公插如果放在2.8mm的压口上,有可能直接将插头压死在钳子上弄不下来!!所以说对于公插要用大一规格的接口来压,而母插就薄了,2.8mm的就放在2.8mm的端口上压,一点事也没有,过程非常顺畅,也可能这一段听不太明白,如果哪一天也研究插簧了就明白这里说的是啥意思了)

如果大家去购买德力西的剥线钳,会有一条评论说,德力西下面压接模块间距太大,我上手一压感觉间距是大了,但再一用力,间距就正好了,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40来块钱唯一一把能用的钳子就是它了……这不是云评测!

关于奶嘴压线帽规格选择的问题,我选的是,直径3mm的,要不要选择更大直径的?这得看咱们平时压哪些线多,直径3mm的奶嘴压线帽介绍说可以并四根0.75平方的软线,好像也没啥概念是吧,比如说我们安监控一般是用多个8口 交换机来串接,8口 交换机有一个口是级联用的,就是说可以接7个头,再加上一个220V公插,大约有8条线要并,而这个直径3mm并这8条线没有问题,如下3张图

重点是8条线的绝缘皮也可以伸进去(而不光是金属部分能伸进线圈),这样就安全便捷多了,前面也说了,一卷胶布通杀也行,大家觉得怎么方便怎么来

八、关于220V插头(补充)

上面提到了220V插头,用的是成品插头再通过奶嘴压线帽接线的,有时候我们会接个插排或者粗一些的线想直接做个成品插头,哪种好种?

个人更喜欢拳王一些感觉更简约,公牛的设计有点老套,中间固定螺丝下面还个螺丝帽老感觉会掉下来(虽然没掉下来),拳王就一个螺丝没有螺丝帽,但它的塑料很厚实感觉不存在质量问题,而且价格方面,公牛的在淘宝是2.2元/个,拳王是1.6元/个,当然我之前也买过0.75元/个的杂牌两插,90%是垃圾,就是插片后面拧线的螺丝方块这里与铁片是接触不牢的,会晃动,感觉大功率会打火,虽然监控功率不大,但用着这种晃动的产品,感觉就是垃圾,还是直接用品牌插头好,所以两插个人觉得是拳王更性价比更简洁更好一些

三插方面(注:公牛拿16A比的,10A也是这种结构,手里暂时没有10A的),拳王的更简约,里面是固定插头,而公牛是三个可以拿出来的插片,拿出来的插片虽然接线简单了放进去的时候,线歪歪着,中间还个螺丝,老感觉这颗螺丝会挤到线,而拳王就没有这种问题,所以在三插方面感觉公牛还是不行,价格方面拳王是2.6元/个,公牛是3.3元,对于咱们做弱电的一般一买就是20个或30个,差21块钱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小时候,一袋龙丰方便面才7毛钱,所以这个公牛设计落伍,产品还贵,有点不道德?欢迎批评。

九、光猫改桥接问题

早期的光猫有2个百兆LAN口;后来的光猫有一个2.4G无线,LAN1是千兆,LAN2是IPTV,LAN3是百兆,LAN4是未定义(就是只有1与3口有网);现在的光猫没有wifi了,有独立的电话口,及4个LAN口,其中LAN2还是绑定IPTV,1/3/4LAN全是千兆正常上网的口,宽带安装员说这种的无法远程改桥接,只能自己改(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这种的光猫不好破解,我进入内部发现也有远程连接,感觉是能远程改桥结的,不过让我自己改也好,要不然咱们今天也分享不了过程了)

为什么要改桥接?因为作无线覆盖涉及到一个带机量的问题,谁是DHCP服务器谁就决定带机量(带机量要看路由器的CPU性能与内存容量,而这两个参数多是隐藏的),自然不能让光猫来分配IP了,得用咱们买的企业级路由器,所以光猫只能当个桥接作用

1.光猫超级密码

光猫的超级密码是可以向宽带安装员要的,他说是动态的,也不知道各地区是不是通用,我这边(山东德州)的账号如下

用户名:CUAdmin
密码:cuadmin16959008

2.登录网址

电脑连接光猫的LAN口,在浏览器中输入:http://192.168.1.1/cu.html
选择管理员,用户名与密码就填上面写的

3."基本配置"菜单

基本配置-上行线路配置-WAN连接,主要就在这里面,宽带的用户名与密码得问安宽带的人员(我这边是联通的)只记住这个界面最上面,"连接名字"里面的INTERNET_R_VID_后面的数字就行了,就记这一个

还是在这个页面最上面,"连接名称"这里面选择删除INTERNET_R_VID_数字连接,然后还是在这里点新建连接,注意事项如下:

连接模式选:桥接(我这边就是汉字桥接,如果是英文的话应该是Bridge)
业务类型选:INTERNET
VLAN模式选:改写(tab)
LVAN ID选:刚才让记的那个号(就是INTERNET_R_VID后面的数字)

最后选"创建",成功后给光猫断电,接上路由器,用路由器拨号就行了

十、AP的选择

我选择的是,TP-LINK(简称TL),TL-XAP1801GP,它的基本参数如下:

2.4G频段覆盖半径150米,5G频段覆盖半径400米
全向天线,室外AP
2.4G带机量50台,5G带机量80台(官方会有参数,但那个参数是不准的,具体的值可以咨询TP-LINK微信公众号客服来获得

这可不是那种只能覆盖300平的小AP(算着覆盖半径也就是10米),我这边应用钢结构大约是75×50米左右,要以无线覆盖的区域来看一个AP就够了,这样也不用整什么AC管理与无缝漫游了,但考虑到带机量的问题所以还是整了双AP

多个AP要无缝漫游得用AC管理器,这都是老思想了,现在多数是用企业级路由器里自带的AP管理功能来管理它们,相当于省掉了AC管理器,路由器选择的是支持多WAN输入,典型负载带机量150台的TL-ER2220G,有时候联通的光纤好被挖断,再拉一条移动或电信的宽带,作到双WAN接入就靠谱了,但最终还是只拉的一条联通宽带,因为地址偏,人家只拉专线,专线太贵,所以放弃了

十一、企业级路由器

企业级路由器也有无线的,考虑到综合带机量的问题,还是有线路由器里选择多,有的是TL-ER2220G,为什么选ER系列,因为它可以给VLAN设定不同的IP段(别的系列是不行的),通过这个将网络分成几个段,互不干扰,尤其是监控不宜与办公网络在同一网段,不然一冲突就好无录像,其实选择的录像机是双LAN接口的,倒是做到了不同网段,企业级路由器有这个功能咱们不一定用,主要还是图它的带机量

企业级路由器是有很多功能的,我们平时不一定用到,我看很多网友用睿捷的产品,咱对睿捷的产品不太熟悉,所以没出它,欢迎多交流睿捷睿易的产品,感谢

十二、无线覆盖的思路与安装

思路就是选择多WAN支持的路由器,再就是多个AP要统一管理作到无缝漫游,另外,像高空安装AP不方便上去维护,一般这种AP都是支持射频自动调优及异常自动重启的,TP-LINK的登录后,还可以在手机APP上设置wifi名字及一些功能很方便,也不用去现场调,而且那边一有人登录网页端或掉线了,咱手机上就能收到推送消息的

为了保持千兆满速,因为第一个AP距离机柜超过70米了,所以用了一根皮纤(100米成品,也不用购买产品自己做头),配了1拖4的千兆光收发,将光收发的B端放在第一个AP下面的弱电箱里,第二个AP用网线来连接这个弱电箱,TP送的有非标POE供电产品,全是用它搞定的

这种9孔小插排大家都在用吧(侧面还有两个孔,合起来9个孔),很实用的,一个弱电箱里放一个这个就行了

十三、最后

有时候会迷盲,为什么别人去干活就一个人去,登高叫雇主租升降机,缺电钻啥的全让雇主去买,为什么咱干活全是自己带,最后还不如人家赚的钱多?天天购买一些小东西几十几十的花最后也没赚着钱,说白了就好像去工地玩一样,现在去包活就要垫钱最后好不好要钱还两说,真不如个人干个清工自在,所以大家只要会干这个活,尽量以清工的形式干吧,并不需要自己啥都买,简单了解下就好……

网友:
铝合金支架腐蚀是因为铝表面有湿气后,容易和水或者和铁等其他金属反应,慢慢生成氢氧化铝,就是那些白色结晶。温差大的位置一般腐蚀更明显,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铝合金最好在环境较好,对外观要求较高的地方用。

网友A:
不做配线架少挣钱哟

网友:
写的很详细,都是实际经验,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配线架少挣钱哟

暂时没钱往里投了,还没结账呢,不过是个小活,一个600×600×600的机柜就搞定了

网友B:
其实安全带应该用跨肩绑腿式的,你用的那种腰带,是辅助工具,外线电工干活时用的,没这还干不了柱子上的活。这种腰带与半身式安全带,当发生坠落时,会往胸部滑,勒着胸部,使人呼吸困难。而坠落时,手臂抓东西自救时,由于手臂是向上的,液下沒阻挡腰带容易从胸部滑向手臂,失去保护左右。
在工地亲眼看见过几次半身式安全带,从身上滑出的安全事件,还好旁边有工友及时救助,刚好也有落脚点便于自救,倘若,旁边没人,又没落脚点,仅凭双手抓住安全带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
这个我自己也实测过,半身式的勒着难受,会不由自主的去伸手抓安全绳,然后安全带就从身体滑出去了。
当然了,得看具体情况,小活,安全风险低,应付检查,随便套个安全带就行,正儿八经干活, 风险系数未知,还是用全身式安全带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安全带应该用跨肩绑腿式的,你用的那种腰带,是辅助工具,外线电工干活时用的,没这还干不了柱子上的活 ...

感谢科普,看来那个麻烦的安全带没白买,还有用武之地

网友C:
写的不错,很用心。但是看完了忍不住又要说几句。你钻孔为什么用起子机和电锤?好吧,不用电锤,不用起子机,钻孔你非得提什么冲击钻?难道你不知道有种工具叫电钻?我的钻孔工具,只带电钻功能,即使买插电的电钻,从来不买带冲击功能的。上螺丝用起子机。打孔用电锤。自己用无可厚非,写成文章发出来,容易误导别人。

网友D:
腰带式安全带用于电杆工字钢安全,肩背式用于其他方面更安全,我现在一套德力西充电锤加德力西多功能充电钻,一个博世go2 。电梯,工字钢,都搞定

网友:
打燕尾螺丝最厉害的肯定是牧田171 172 这不用说 但是太贵
打螺丝不能光追求快 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螺丝和螺纹会不会被打坏 造成日后存在隐患
132很适合做这个活 你嫌弃电池用得快 多买2个电池轮番上场就行了 WU132是很好的起子机
起子机我研究得很透彻了 18V的起子机未必合适 冲击介入的时机很重要   18V机子普遍粗壮 体积大 弹簧粗 冲击开始晚
而且单次冲击力太大 容易打坏螺纹

网友:
其实像你这种批量干活的 还是有必要买个合适的工具 哪怕价格贵一点
牧田起子机有个很好用的功能 DTD157这机子就有这个功能 螺丝开始还没有攻入的时候 低速 1000转
然后逐渐加速到3000转 不知道这个功能对你有没有用
171 还有自停功能 就是为了防止打坏螺纹的

网友:
好长,我看了,加分支持

网友:
新年快乐,感谢分享,虽然我不做这个,但我还是一字不差的看完了,非常感谢,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腰带式安全带用于电杆工字钢安全,肩背式用于其他方面更安全,我现在一套德力西充电锤加德力西多功能充电钻 ...

十分感谢,我研究研究德力西这个冲击钻

网友:
不理解为啥铝合金会被腐蚀成这样
加了抗降解的塑料应该可以用10年吧
塑料耐腐蚀更强,但是怕紫外线

网友:
压线帽没用过 不过看你弄得板正  我每次都是胶带大厚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不错,很用心。但是看完了忍不住又要说几句。你钻孔为什么用起子机和电锤?好吧,不用电锤,不用起子机 ...

很难不支持你得观点,楼主有些东西简直就是活在自己得理解中,要转速高,锂电钻就有4000多转得,非得整个冲击起子来拧钻尾丝。。。。。

网友E:
楼主钢构上拧钻尾,直接用螺丝钻,螺丝不断头吗,冲击起子开始冲击以后,那个打孔效率低得可怕,一般干活都是带电钻,用钻头先打个小孔容易得多

网友:
塑料支架吧,只能室内和化工微腐蚀环境用,室外是不行的,等去维护它就屌了。反之大华原装支架用着还稳妥。
六角钻尾螺丝,换几个牌子,好确定当地哪个牌子的螺丝好钻,我都是用充电钻打的,方便。
最重要,外出干活一定要带个人,单机版干活不方便,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钢构上拧钻尾,直接用螺丝钻,螺丝不断头吗,冲击起子开始冲击以后,那个打孔效率低得可怕,一般干活都 ...

我用大有5733plus电动扳手3挡来拧燕尾丝,官方宣传350nm,钻工字钢没有触发锤击,当刀头进入开始攻丝阶段后,我就通过通过开关控制转速了,打断螺丝发生在,按住开关不松手将钉子打到底还要触发锤击,锤击就要断丝了,因为它的高扭力并保持了高转速,所以打燕尾丝很高效,像2000rpm左右的冲击钻效率肯定不如起子机,起子机就是打燕尾丝的专用工具,而电钻的专业是钻孔,打燕尾丝不如起子机转速高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钢构上拧钻尾,直接用螺丝钻,螺丝不断头吗,冲击起子开始冲击以后,那个打孔效率低得可怕,一般干活都 ...

当燕尾丝进入后,那个12v的威克士wu132因为触发锤击,效率低还有断丝可能所以我想买个20v的高扭力起子机,一是为了高效,二是为了续航,如果说用电钻先打孔,那用3mm还是4mm?这细钻头是不是还要喷水降温?细钻头因为双螺旋的原因很容易断,也可能我这边打个10个孔了你那个方式才打3个,这绝对不是正确的做法,抖音盛世鸿程,天天工程视频,他就是用大有5401钻大孔,比如在监控杆上开孔,其实电锤的电钻挡开孔很好用,不应该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