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制量杯

楼主(2022-02-01):
过年在家做汤,老是掌握不住米和水的比例。于是就去超市转了一圈,谁知道没有卖的。网上倒是一大堆。心想数码之家的人要把省钱做到底。于是翻出了以前不用的凉水杯。用沉迷的小量杯,100毫升100毫升的把刻度标记上去,最后。透明胶布粘上。一劳永逸了。一家4口人的汤可以做得很完美了。

网友:
玻璃膨胀率较低更好,缺点易碎。我以前弄过废旧饮料瓶,修正液大概标记,每刻度500毫升。

网友A:
用米做汤?楼主哪里的?

网友B:
电饭锅内胆里不是都有米,粥,稀饭的米水刻度?

网友C:
他应该是做粥吧?

网友D:
我焖米饭都是靠经验加水,做稀饭还用考虑水的比例?
还有,根据水的比例,米和水做出来的是米饭或者稀饭(米粥),楼主哪个地方人,怎么叫汤呢?

网友:
lz用什么东西量取100ml的

网友:
做面包才会考虑加多少水的吧

网友E:
这种准确性肯定不好的。不过有个数就好了。做米饭我是要用秤来秤米,然后用带刻度的烧杯量水,时间长了,就有一套米和水的比例表,贴在橱柜的门后。这样做出来的米饭真的很松软,不黏糊,也不硬。
做汤真的没有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米做汤?楼主哪里的?

北方,米汤,豆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饭锅内胆里不是都有米,粥,稀饭的米水刻度?

他那刻度是大概比例没有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焖米饭都是靠经验加水,做稀饭还用考虑水的比例?
还有,根据水的比例,米和水做出来的是米饭或者稀饭( ...

米饭1比1.2  米豆汤粥1比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准确性肯定不好的。不过有个数就好了。做米饭我是要用秤来秤米,然后用带刻度的烧杯量水,时间长了,就 ...

米水1,1.2我一直都是这个比例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应该是做粥吧?

对的对的,北方说喝汤就是粥,我是随便做,绿豆,红豆,大米,小米,玉米人,花生,红枣,随意搭配,品种多少不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那刻度是大概比例没有按标准

你错了,那个刻度非常标准。比如煮饭,1杯米(电饭锅自带的),水就加到米的刻度1那里;煮粥就是1杯米,水加到粥的刻度1那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米水1,1.2我一直都是这个比例做的

我看了下我的那个比例表,似乎不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那个刻度非常标准。比如煮饭,1杯米(电饭锅自带的),水就加到米的刻度1那里;煮粥就是1杯米, ...

关键是换锅你就不会了,用公制刻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下我的那个比例表,似乎不是线性的。

下小上大,好像有个缩小率公式能算出来高度与体积的数值,没上过高中,只能一杯杯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小上大,好像有个缩小率公式能算出来高度与体积的数值,没上过高中,只能一杯杯量。 ...

您老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