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灿坤1826b4咖啡机完全拆解

楼主(2022-02-01):
一台灿坤的咖啡机,经典型号1826b4,用了差不多10年,最近开始漏水,底部螺丝锈蚀严重无法打开,网上也查不到拆解方法。感谢数码之家多年来的默默奉献,于是索性暴力破拆,给其他人一个借鉴。原本底部螺丝很容易拆开,但是锈蚀了只好暴力拆解。

底部拆开后能看见内部振动泵及水路,但是无法取出。

打开上盖,有3个螺丝拧下,但是依旧无法将内部元件取出。

关键在这里,面板肯定是卡扣的,但是因为不知道卡口在哪里,所以暴力将前面板破拆。

拆开后发现卡口主要在前面板下部,正常拆解应该用塑料片从上方拆开。

前面板拆开,可以看见加热快等部件,这时就比较容易了,把固定螺丝拧下。

上盖板也是卡扣的,位置在边缘一圈,取下后整个内部就一目了然了。

打泡器是用一个小卡簧锁定的,用镊子挑出来就行。

整个咖啡机拆开后部件如图。

整体而言,10年前灿坤的质量的确不错,但是这种塑料机器,设计时候估计就是一次性不打算维修的,卡扣即使拆开,也很难不损坏。

网友:
我二十年前的灿坤电火锅还在用。

网友(2025-04-25):
哦,这个机器啊,15年前用过,最后机器只加热,不喷水,研究了半天,最后在水泵那加了个床头灯开关,改成了全手动咖啡机。

网友:
居然没有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