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想问手动扒胎,自己做了一个钢管压胎机压胎边的的铲

楼主(2022-02-01):
自己做了一个钢管压胎机压胎边的的铲受力后向胎外沿滑跑了,胎铲头形状应当怎样才好

网友A:
手臂的力量小了,难。硬撬容易伤轮毂边。想办法压轮胎先和轮毂分离,再用木棒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臂的力量小了,难。硬撬容易伤轮毂边。想办法压轮胎先和轮毂分离,再用木棒撬。 ...

我手拿的胎铲上面还有一个15钢管做的杠杆,杠杆都翘弯了现在的问题是胎铲受力后打滑移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拿的胎铲上面还有一个15钢管做的杠杆,杠杆都翘弯了现在的问题是胎铲受力后打滑移位了 ...

胎铲弧形前尖薄后大厚,移动时靠张力让轮胎边缘一点一点升起移出轮毂缘,直接硬撬方向不对,会伤轮毂的。就是犁尖和犁铧的原理,去修车店就明白了。

网友B:
这个难  还是去找轮胎店  大车的还可能自己搞 小车的冗余空间就那么点   强行搞 容易坏轮胎 坏轮圈 还可能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3706878022934052096

我的就想做个这样的压胎机,他的产头是角铁为什么我用钢筋会牙跑到轮胎外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想做个这样的压胎机,他的产头是角铁为什么我用钢筋会牙跑到轮胎外侧 ...

两头不一样,其中是像图上有个勾。

网友:
我看拆车胎的机子理解是一个是钢圈的固定,不让移动,一个是压杆的固定和刚性,这两样达到了就能行了,

网友D:
有些东西不要diy,例如扒胎,换离合器,抬发动机,体力吃不消,只做适宜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东西不要diy,例如扒胎,换离合器,抬发动机,体力吃不消,只做适宜的事情 ...

说的有道理,下一步准备最多做到换离合器

网友:
手工拆轮胎难点在于把胎边压离轮圈,只要压开后,两根撬棍分分钟扒下来,安装一把小锤也是分分钟的事,不过后期平衡你怎么搞?自己的车自己动手修可以修发动机、变速箱等,就是不建议自己搞轮胎

网友E:
论坛有千斤顶压胎大法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千斤顶压胎大法可以一试

千斤顶也容易压跑,可能我的胎口太硬了不好取下来我浇了洗洁精水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  还是去找轮胎店  大车的还可能自己搞 小车的冗余空间就那么点   强行搞 容易坏轮胎 坏轮圈  ...

我换沙僧专用大铲很容易就压下来了